飞机起飞机身晃得厉害,主轴、横轴都没问题

楼主(2009-08-17):
飞机起飞机身晃得厉害,主轴、横轴都没问题桨也平衡过。

网友:
看看平衡和平衡杆有问题不??

网友:
还有中联你检查了吗

网友:
补充沙发  +轴承

网友A:
先别说其他,你确定你的主轴是直的?稍微有点弯虽然看不出,但是飞起来也会很震动,建议拆掉主轴,在玻璃上滚动几下看看直不直,肉眼看看直不直。

网友:
先松开皮带,看看究竟震动来自机身还是尾部。
先检查横轴,主轴,单向轴承。如果没震动再检查尾轴,尾波箱轴承。再把尾桨夹和尾中联拆开再试,逐一排除。
我试过给尾中联搞晕了我几天,原来震动原因出自这里。

网友:
尾大不掉,分开試試,先检查主轴等等,后再一起测试,一步一步细心查找问题,总会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好像现在也出现了尾波箱轴承长期使用之后出现虚位引起的震动了。

网友B:
直机没有解决不了的震动,只有解决不了震动的人!

对疑难杂症,只能下猛药,

请参阅我的帖子“此抑震贴一出,所有抑震贴统统靠边!终极版本抑震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0078&extra=page%3D2&page=1

就一定能根治震动顽疾!

网友:
机身特别是旋翼上的螺丝全部紧一遍。

网友:
一般都是检查主轴横轴和大桨还有尾轴,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可能是主轴上面的几个轴承晃动了或者就像上面说的尾中联完了。建议你使用轴承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别说其他,你确定你的主轴是直的?稍微有点弯虽然看不出,但是飞起来也会很震动,建议拆掉主轴,在玻璃上滚动几下看看直不直,肉眼看看直不直。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管用。虽然说是这个是经典说法,但是自己的体会,轻微的弯曲在不是特别平的(一般的)玻璃上,感受不出来。感觉更好的办法是拆掉旋翼头,推油门看看主轴有没有重影,这个比玻璃要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管用。虽然说是这个是经典说法,但是自己的体会,轻微的弯曲在不是特别平的(一般的)玻璃上,感受不出来。感觉更好的办法是拆掉旋翼头,推油门看看主轴有没有重影,这个比玻璃要容易。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管用。虽然说是这个是经典说法,但是自己的体会,轻微的弯曲在不是特别平的(一般的)玻璃上,感受不出来。感觉更好的办法是拆掉旋翼头,推油门看看主轴有没有重影,这个比玻璃要容易。

恩,这是好办法,只要是有变形,刹车盘的转动就会体现出来。
另外,我曾遇到因为尾桨螺丝松动造成飞机抖动,上紧螺丝后就好了,LZ也应该检查下一些细小的地方~~~精确到每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没有解决不了的震动,只有解决不了震动的人!

对疑难杂症,只能下猛药,

请参阅我的帖子“此抑震贴一出,所有抑震贴统统靠边!终极版本抑震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0078&ex ...

网友(2012-07-23):
转速没上去,把油门曲线调高点看下

网友D: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斜盘舵机,三个舵机的一致性。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要平缓的起来,不能一歪一扭的起来。

网友E:
震动大肯定是有问题,可以慢慢找震源,先从大处找,比如大桨、平衡翼、尾桨、主轴、横轴等,没问题后再找小处,但是说一点震动没有不太可能,任何加工件都有误差。

网友F:
标题
内容千年老坟挖得很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