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美国手急求助,帮帮新人!

楼主(2009-08-17):
lama改美国手急求助,帮帮新人!
Esky lama V3的控今天改美国手,弹簧和压片好不容易装好了。看攻略说再把电路板上右边的小白开关搬一下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是两个小白开关,哪一个是右边的,按正面算,还是按反面算? 靠外侧的那个么? 是不是之前那个开关是在下的,而另一个是在上的? 另外,改好后,遥控正面那四个开关还用调么?
我是新手,万谢,万谢!!!

网友A:
遥控正面那四个开关要调,改完自己试试调了,JJ拿在手上试就可以拉!

网友B:
都向上那 俩白色开关

网友B:
我0404就 是那么该得

网友B:
前面是上下上下

网友C:
我不知是控改人。还是人改控。

楼主:
确定? 有的贴子又说不用改前面?

网友D:
看广泛网站的说明

楼主:
广泛网站的说明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最后设成了,内部开关都向下,面板上的是上上下下,在G4里面可以了,因为飞机的4合1坏了,还没有换,没在飞机上试,不知行不行? 是不是不是的控设置的开关是不同的? 我看了很多贴,不少人的都不一样,看图片,不少人的面板四个开关位置也不一样,晕死

楼主:
还有高人露面么,呵呵

网友D:
原帖由
sliver_mm
于 2009-8-17 23:55 发表
广泛网站的说明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打错 是官方网站

楼主:
好的,谢谢猫兄

网友E(2010-04-10):
随便选一个,在模拟器里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