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飞机起飞机身晃得厉害,主轴、横轴都没问题桨也平衡 ...
450c飞机起飞机身晃得厉害,主轴、横轴都没问题桨也平衡过。

楼主(2009-08-17):
飞机起飞机身晃得厉害,主轴、横轴都没问题桨也平衡过。

网友A:
转速不够。

网友B:
大桨甩直了吗? 紧不紧?

网友C:
如果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是转速偏低咯。

楼主:
小齿轮转动的时候有点不平

网友D:
是不是大浆太紧

网友E:
两边螺距相差太大

楼主:
桨也不紧,螺距也不差,不知道这个转速怎么调?

网友F:
有可能是尾桨质量不好,导致离心力不同而导致飞机共振,而使飞机前后摇摆。我曾经也遇到过,过了好久才搞定。你可以在尾桨上贴电工的胶布来搞定

网友G:
两个大将的螺距是否一样 有时候晃的厉害上因为两个大浆的螺距不一样的。 有时候斜盘不平会造成

网友H(2010-07-18):
把两根主桨的螺距同时降低转速就增加了

网友I:
从头查起,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也是楼主有问题

网友I:
另外,我们的机器,无论是450还是600,起动,转速没到一定程度时,都会振动的,这是机体自身的振动,什么么高级的机器都有,到达一定程度,就是共振频率时,振动会加大,再提高转速,就好了

网友J:
第一步,换尾轴轴承,换质量好的,第二步,平衡尾桨夹(看清楚是尾桨夹),第三步,平衡旋翼头,做好了就基本可以了,我的故朗450C平衡翼重量差1.7克,贴胶带,尾桨夹自己打磨重量配平,大奖夹自己缠绕胶带配平,并且更换所有轴承。尾轴轴承更换。
故朗的450材质没问题,不会像飞X一样直接给你滑丝 ,就是精度有点差,自己动手能解决

网友K:
靠,坟帖啊?不说了。

网友L:
原帖由
seifer
于 2010-7-22 09:31 发表
靠,坟帖啊?不说了。

网友M:
炸过了没?我的450c之前炸过也是如此,换了主轴,横轴.後来才发觉是中联变形了,换了就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