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情况下换用不同电调,耗电量一样吗?

楼主(2009-08-17):
如果在飞机、
电机
、
电池
及其它电器设备一样的情况下,换用不同的电调(20A或30A),耗电量差别大吗?

网友A:
你只能吃一碗饭。。
我给你一海碗,你能吃完吗?
电机的桨不变你换大电调电机耗能也不变。。电机只吃20A的电给个30A或更多。它也吃不了那么多,还是只吃掉哪20A的电..但是不能小。小了要烧电调。。
其它的周边设备也不会应为电调变大而吃的多。。原来吃多少现在还是吃那么多。。
PS:
我也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不同牌子的电调可能会有差别。。差别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约不计(可能就在线性电源要么是开关电源上的效率上的差别)。。

网友B:
20A调换40A的,肯定省电,因为电调的发热量少了,不过省的电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呵呵,够电子手表走几天的了

网友C:
耗電量一樣.
電機不會因為你換了個大電調,電流變大

网友D:
耗电量是由负载决定的。
电调的A数是指最大负载电流情况,并不是指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B:
电调上也有热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