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调都裁了包皮么,我感觉这样散热很好。

楼主(2009-08-18):
不晓得你们怎么做得,一旦有包皮,下机,电调总是很热

网友A:
你用段时间再说说效果

网友B:
原来的包皮太厚了,不利于散热,一般我是要把原来的拆了用胶带薄薄的粘一圈。

网友C:
裁了包皮对电调会不利吗?

网友D:
上电后 螺丝 线头之类的掉上面就好看罗
个人做法是把散热片上的那点皮切掉

网友E:
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