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情况下换用不同功率的电调,耗电量一样吗?

楼主(2009-08-18):
我有一架微风,用18A的电调,KV1400的
电机
,1300MAH 11.1V的锂电,可以飞12分钟。
请问在其它设备都不变的情况下,换用30A电调,会不会增加耗电量,导致飞行时间减少?

网友A:
不会 !!!!!!!!!!!!!
负载决定耗电量

网友B:
假如原有电调功率够的话,如果重量不变,换更大功率电调也不会增加耗电的,只是实际上大电调重量应该会增加了一点。你的平均电流才6.5A,应该用不着换电调呀?

楼主:
大电调自身的功耗可以忽略不计么?不过大电调的发热量也大一些!
换电调的原因是,以前的小电调有问题,手里正好有一支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