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玩具四通小LAMA--看玩具离模型还有多远

楼主(2009-08-18):
最近用150元买了个玩具四通小LAMA,是最新的陀螺版,飞起来感觉接近和它接近的一款模型小飞机.差距是红外遥控,陀螺把尾巴管的很好,几乎没有漂移,还是看图为准.

重量19G,长23CM

重量19G,长23CM

遥控器是四通的,左手油门方向,右手进退副翼

遥控器是四通的,左手油门方向,右手进退副翼

四合一,反面有四个电机的驱动电路

四合一,反面有四个电机的驱动电路

陀螺在大齿和电池间的小板上

陀螺在大齿和电池间的小板上

这是专利斜盘结构

这是专利斜盘结构

网友:
管他玩具还是模型???只要你玩好了,能带来乐趣就行!!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这个应该是3通半吧

网友:
没有比例??
控是电位的还是磁铁的?

楼主:
控上摇竿是四个电位器,控制也和模型LAMA一样,不同的是没有两个舵机,只是两个小空心杯电机控制副翼和进退,所以动作都能做出来,只是比较生硬,但反应要比用螺竿舵机的小飞机快些.

网友:
留印,比例遥控的玩具不多

网友:
这个已经不能叫玩具了吧??

网友:
链接 我也来个

网友:
淘宝原来有了!
低价小四通终于出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淘宝价均在150左右,很多假四通,号称3.5通,辨别方法看有无尾桨即可~ 没有的话要不就是二通,要不就是四通~ 室内玩玩那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但是那个红外遥控距离应该很近哈,换成FM就好了。

网友:
强烈建议入手的兄弟上视频!!!!!!!!

网友:
PM淘宝链接啊~~~~~~~~~~~~~

网友:
淘宝链接啊,去看看

网友:
这个看见过,本来准备买的

网友:
这个在家玩应该不错

网友:
PM淘宝地址!!!

网友:
楼上的自己在淘宝搜索四通直升飞机啊

网友:
不错啊~~~那里有卖?什么名字和型号?

网友:
麻烦楼主给个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