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蝎星的电机质量如何

楼主(2009-08-18):
想升级600的动力,看别人都用Z-POWER电机,但是国内不知道哪里有卖,香港实在是懒得去,关口排半天队有够烦的。所以看了看天蝎星4025系列的电机,不知道天蝎星是哪里生产的(以前好像有看过是中山的,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如何,希望有用过的帮忙提点意见,或者有没有其它比较好的电机推荐。感谢。

网友:
蝎子的电机是目前个人认为的顶级了。。少见的KV能标识清楚的

质量很不错,4025和4035系列我给LOGO用过,很强大!

网友:
蝎子的东西对得起他的价格,绝对好东西,再配上蝎子电调,等着爽死吧,我也看好蝎子了,最近想入

网友:
那产的呀?

网友A:
中国人的骄傲
Made in China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电机就用蝎子了。不过电调就麻烦了,淘宝上电调上全线断货,好赢因为烧的多全都没货,连凤凰也只剩下45A的了,看来升级动力要搁置一段时间了。

网友:
哦我看也是挺不错的~

网友B:
中国能自主研发生产出这么好的东东值得鼓励呀!

网友:
不过反映出问题的也多得是

网友C:
请问,600ESP用这个天蝎星应该够暴力了吧,用那种4035

网友:
國內是頂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600ESP用这个天蝎星应该够暴力了吧,用那种4035

4035可以用在600ESP上吗?看资料需要95A的电流,卖家说电调最好有120A的。还要高压电调,感觉有点太夸张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搭配呢?说说效果吧。

网友D:
还是用Z-POWER电机+凤皇80A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Z-POWER电机+凤皇80A电调吧

Z-POWER的电机不知道国内哪里有卖的,淘宝上没有的卖。香港又实在不想去。

网友E:
垃圾!!垃圾!垃圾!我500用的20个起落!转子就向下掉!造成短路连电调都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垃圾!!垃圾!垃圾!我500用的20个起落!转子就向下掉!造成短路连电调都烧了!!!!!!!!!!!!!

请与卖您的经销商联系
会给你满意服务

网友:
请问,如果600ESP要换天蝎星的动力,那到底需要换什么马达呢?4035还是4025?电调应该用那种6S的130A吧?

网友:
楼上!~600ESP建议用4020或者4025,电调用120A普通就可以啦!~

网友:
建议使用HK4025至于KV值就要看您用多大的电池了

HK-4025 Series Motors
The HK-4025 series of motors is designed for helicopters with 600 to 650mm blades such as the Logo 600 and Trex 600. There are 4 motors available in this series, for a variety of battery sizes and gearing options. Here is a list of the basic specs for these motors.
HK-4025-630, Kv = 630, Pmax = 2520W, Imax = 60 Amps
HK-4025-740, Kv = 740, Pmax = 24500W, Imax = 70 Amps
HK-4025-890, Kv = 890, Pmax = 23800W, Imax = 85 Amps
HK-4025-1100, Kv = 1100, Pmax = 2200W, Imax = 100 Amps
The 1100Kv motor is designed for operation on 6 Li-Po cells, the 890Kv motor is designed for use on 8 Li-Po cells, the 740Kv motor is designed for use on 10 Li-Po cells, and the 630 Kv motor is for use with 12 Li-Po cells.

---------------------------
HK-4035 Series Motors
The HK-4035 series of motors is designed for helicopters with 690 to 720mm blades such as the Trex 700E Or for people that want a lot of power in a 600 class machine. There are 3 motors available in this series, for a variety of battery sizes and gearing options. Here is a list of the basic specs for these motors.
HK-4035-500, Kv = 500, Pmax = 2520W, Imax = 60 Amps
HK-4035-560, Kv = 560, Pmax = 24500W, Imax = 70 Amps
HK-4035-630, Kv = 630, Pmax = 23800W, Imax = 85 Amps
The 630Kv motor is designed for operation on 8-10 Li-Po cells, the 560Kv motor is designed for use on 10-12 Li-Po cells, and the 500 Kv motor is for use with 12-14 Li-Po cells, depending on the gearing used and the desired head speed.

网友:
如果我用6S 120A的天蝎星的电调的话,里面的BEC需要关闭吗?因为我600ESP有外接的电池提供舵机的电源

网友:
性价比高!

网友G:
天蝎星的电机质量如何

22-8-09 下午.....
我全新的天蝎星26v90A ESC
我全新的atom 500
只玩了2個起落,第3個就有起無落了.
因為天蝎星26v90A ESC起火了.
希望廠商給我合理的保償.

楼主:
同情楼上的。
怎么现在这么多人烧电调,好赢,天蝎星,亚拓都烧。难道以后出去玩还要随身带个灭火器去?

网友:
我靠,恐怖,搞得我都不想买了,我还准备买个12S 130A的电调加个4025马达,现在一看又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2-8-09 下午.....我全新的天蝎星26v90A ESC我全新的atom 500只玩了2個起落,第3個就有起無落了.因為天蝎星26v90A ESC起火了.希望廠商給我合理的保償.

1.请告知何处购买
2.请将使用及配置参数发给我
我将为你联系厂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请告知何处购买
2.请将使用及配置参数发给我
我将为你联系厂家

(1)A1-Hobby 你是國內的店舖嗎? 我是在香港的店舖购买的.
你真的为我联系厂家嗎?不過我自己都會联系厂家,因厂家在hk的,不過真的想多些人幫忙.
(2)setup   控油門=0  60  70  85  100
LCV=195
PCT=1
COP=1
RO=2
BRK=1
MAT=1
FREQ=1
TIM=2
SS=1
SB=1

网友:
要救回来  钱不少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烧了,要赔可能也要赔飞机了,郁闷,接受也赔.好象接受是AR7100

网友:
是100%新的AR7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与卖您的经销商联系
会给你满意服务

我是飞越买的!当时气在头就把电机拆了看个究竟!后来才发现自己拆过不给保修!所以也没找飞越!!!现在还能保修吗!!!

网友:
怎麼遊人新兵都愛燒電機電調???

网友:
引用 网友G:
(1)A1-Hobby 你是國內的店舖嗎? 我是在香港的店舖购买的.你真的为我联系厂家嗎?不過我自己都會联系厂家,因厂家在hk的,不過真的想多些人幫忙.(2)setup   控油門=0  60  70  85  100LCV=195PCT=1COP=1RO ...
1.我是中国北方代理(可以去官网看看)
2.依照设定值看来我不懂为何你要去调整进角、但是也不应该是造成烧毁的原因
你的机身是碳纤板的吧
依照烧毁的状况看来有可能像是短路

我帮你联系蝎子看看有啥可以帮上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飞越买的!当时气在头就把电机拆了看个究竟!后来才发现自己拆过不给保修!所以也没找飞越!!!现在还能保修吗!!!

他不是我的经销商
你发图到我信箱(PM)写上电调序列号
我帮你也问看看吧

网友:
请告诉一下官网地址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请告知何处购买
2.请将使用及配置参数发给我
我将为你联系厂家

    电机是在飞越买的因为我也不知道飞越不是你们正规的经销商!!!电调是用中特威85A的!电池是22.2V2600MA 13T飞了20多个起落!
当时比较气愤就把电机拆来看了究竟!也没考虑维修啥的!发现转子与上盖脱离了!转子往下掉!下壳把漆包线刮了造成短路!下壳还留下
清晰刮痕!!!!因为自己拆了也明白厂家不一定认帐,所以一直在放着!原想自己重新绕过!后来想想就没折腾了!
我就是想问问还能不能保修???如不能,自己出费用行吗?多少费用?毕竟花了5xx多买来的,没得修就可惜了!!!
望尽快回复!!!!!谢谢!图片已发到你邮箱了

网友H:
请问有谁知道天蝎星的官方网站或者他们的代理网站吗

网友:
我喜欢Z-Power电机,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有谁知道天蝎星的官方网站或者他们的代理网站吗

http://www.scorpionsystem.com/
http://www.a1-hobby.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scorpionsystem.com/
http://www.a1-hobby.com.cn/

看网站上天蝎星的电机都没有标最高转速啊!想知道HK4025系列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
现在的电调 无论谁家。都是买元件回来自己设计电路以及加工的。 所以只能控制自己这边不出问题。不能保证元件购进的时候100%的品控。。

而FET管等等东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直接挂掉。。多数就是明火。。因为FET挂掉就击穿了。也就等于短路。。加上现在的暴力电池。。。。。

所以牌子买的不是100%不会坏。。而是坏了比较容易维修。我现在都是吧电调隔开别的电子设备放。。这样死就死他一个。。免得殃及池鱼。。。

车我用SFT的。船用ETTI 的 飞机450 是蝎子40A的 600ESP是原装。。。。。

网友(2009-11-16):
钱多烧的,像我等P民,飞个直机用个XXD和AX之流就很不错了。

网友I(2010-01-22):
天蝎星是国内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天蝎星是国内的吗?

香港算国内吗

网友J:
我觉得蝎子电机不怎么样。前几天买了一个HK3026-1000KV,磁钢竟然是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蝎子电机不怎么样。前几天买了一个HK3026-1000KV,磁钢竟然是生锈的。
生锈?
您在哪买的啊?让商家跟你换阿

网友J:
在淘宝上professionmodel买的,当时找他,他说要我自己联系厂家,厂家同意换他才换。我就算了,认倒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淘宝上professionmodel买的,当时找他,他说要我自己联系厂家,厂家同意换他才换。我就算了,认倒霉了!

真的是Profession, 利润赚走了、服务用户自己想办法
厉害

网友:
LS~~ 听27的每错~~ 他的JJ基本上都是蝎子的电机~~ 飞的那叫个爆

网友(2010-08-29):
我的蝎子,2221-4400KV的确暴,但是飞了15的起落左右,下轴承就坏了,请大家推荐好的轴承,还有是什么型号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挺有名的

网友:
我入了个蝎子的小固定翼2215。感觉他们的特点是
1,定子铁芯的叠片确实薄,应该是铁损更小。
2,在定子铁芯和轴承尺寸之间,牺牲的是轴承尺寸,追求最大的铁芯尺寸和最大的线槽截面积。这样能够绕更多的铜线得到更大的功率密度。
3,引出线固定不靠谱。
4,小尺寸电机轴较细(3.0/3.17对于细轴来说差别不小了),大尺寸电机靠近转子的轴承较小。
5,转起来声音不好听。。。我手里最好的是一个华迈的2820,这个应该跟轴承尺寸等有关系。
6,同样工况发热确实低,比如都是满油空转一分钟,都是带10*5桨满油一分钟这样。我甚至是在用2820(铁芯2220)跟2215比。
感觉蝎子优势不小,不过别家产品可能在机械方面更皮实,取舍问题。

网友:
刚看了蝎子的价格,600直机用的那个把我雷住了,看来不是平民能玩的家伙,呵呵

网友:
蝎子有那么好吗?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的骄傲
Made in China

我买的天蝎星200A电调包装盒上:Designed in Germany,Assembled in  China。(德国设计,中国组装)
天蝎星品牌是德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能自主研发生产出这么好的东东值得鼓励呀!

天蝎星200A电调外包装:德国设计,中国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香港算国内吗

天蝎星200A电调外包装:德国设计,中国组装。

网友(2023-06-11):
好盈电调与常用的美德产电调区别大不,使用过的朋友谈谈对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