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求教

楼主(2009-08-18):
dsx7求教
刚买的 dsx7 遥控的油门锁定开关和陀螺感度调节在一起的
怎么把 陀螺感度调节 改到 AUX2 开关上了请高手指导...
遥控上的开关 怎么去更改他的定义了?

网友A:
我记得是不可以的只能GY和EL互换

网友B:
开关无法自定义的

网友C:
你的陀螺仪感度线接收哪个通道的?

楼主:
找到办法了 可以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