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压装载机--增视频

楼主(2009-08-18):
前些天用恒龙坦克底盘做了个装载机,电动力臂,总觉效果不好,还把控制板烧了,近日得到高人液压挖掘机的启发,经过调查发现现在做液压并不难,有很多配件了,前几年连个气缸都没地方买。现在已经做好底盘,用1/8大脚的轮胎,有时间将图片整理陆续发上来,今天开始做力臂,因没有图纸,免不了返工返工再返工,进度不快,希望能成功。

楼主:
就是看着这个装载机开始的。

楼主:
能力有限,我做的只是零件的组合,我能做的大家都能做,和starss123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先给大家提个醒,不要期望太高啊。

网友:
支持一下  呵呵  我也想做来着,可是先做坦克了  呵呵

网友:
做吧。我支持你!!!!!!!!!!做好以后。给我的富豪装货

网友A:
不是做模型 做真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做模型 做真东西??

是真东西,大约半米长,能铲沙子,散土更不在话下。

楼主:
没有带照片先把电路图和管路图发上来,电路和管路还没开始,请多提意见。

一、主要使用工具:
      小台钳、手电钻,钳子、螺丝刀、尺子、裁纸刀、电络铁、万用表,好像就这些,没法子,也只有这些,高精尖的没有。
二、主要使用材料:
   1、5mmABS塑料板,做车的底板和力臂用
   2、3*3铝排,做框架用。也是没有办法,钢的铁的弄不了,只能捡软的欺负了,好在硬度还行。
   3、减速电机,大扭力,驱动就靠它了。1000转,测试空载电流1.5A左右,堵转电流测不了,扭力太大不好堵,堵了一下瞬间超出10A量程。
   4、9V、1.5A小水泵,齿轮泵,经测试压力没问题,具体单位不太懂,好像是能达到40kg/cm2。
   5、气缸亚德客型160*50mm 2个、FESTO费斯托小气缸DO-12-74-PP-SA  1个, 2V025-08 AirTAC亚德客型电磁阀2个。
   6、其他的轮子、差速器都是网上买的,一看便知。
   7、材料照片以后会陆续上。

电路,受元件限制,使用12V、7.2V双电源

电路,受元件限制,使用12V、7.2V双电源

管路,使用双向小水泵,压力开关又大又贵,没买。

管路,使用双向小水泵,压力开关又大又贵,没买。

网友B:
这要齿轮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齿轮泵才行

我那个小水泵是齿轮泵,不过为什么非要齿轮泵才行啊?有个隔膜泵,12V的,压力太大,体积也太大,约有20cm长,没敢用,放进去车就满了。

网友B:
你这个泵是作推力用途,隔膜的撑不久,齿泵不用特别维护,耐用压力也高,用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泵是作推力用途,隔膜的撑不久,齿泵不用特别维护,耐用压力也高,用油更好

感谢kenken!先用水,漏了撒了都不怕,等成功之后换油!

网友C:
你这油路能做成才真是怪了
1.气缸里面打水进去,密封橡胶会发胀.过一会就卡死了.气动元件不能用水的.
2.就算气缸可以用水做传动介质,你的缸是非对称的,有杆腔跟无杆腔容积都不同,直接用泵把无杆腔那边的油抽到有杆腔去.那多的那部分体积的油怎么办?
电路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油路能做成才真是怪了
1.气缸里面打水进去,密封橡胶会发胀.过一会就卡死了.气动元件不能用水的.
2.就算气缸可以用水做传动介质,你的缸是非对称的,有杆腔跟无杆腔容积都不同,直接用泵把无杆腔那边的 ...

前辈说到对,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LZ的液压回路是错误的,建议你找一本《液压传动》的教材看看。
另:用油的目的是1、油有润滑作用,可以润滑各液压元件;2、油可以带走磨损下来的金属屑;3、油能带走热量;4、油的压缩比小。
阀门应该是比例阀,这样才能精确控制油缸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液压回路是错误的,建议你找一本《液压传动》的教材看看。
另:用油的目的是1、油有润滑作用,可以润滑各液压元件;2、油可以带走磨损下来的金属屑;3、油能带走热量;4、油的压缩比小。
阀门应该是比例 ...
还有一项,油的密封性较佳

网友E:
请教如果用气的话,一般微型气泵的力度大概是多少,用迷你气缸可否顶起15kg的重量?

网友:
都是强人啊、、LZ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如果用气的话,一般微型气泵的力度大概是多少,用迷你气缸可否顶起15kg的重量?

用气可能不行,我的气泵比较小,用气的力量不大,15kg不行。

楼主:
跟前辈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帮助!
不知不用封闭油路行不行?暂时没办法了。

加个针管行不?心里很没底。

加个针管行不?心里很没底。

或者干脆用开的油缸。

或者干脆用开的油缸。

网友:
LZ上面这个图还是错的,油缸上部油路应接到比例阀门上,主油路吸油管上还应该有油滤,压力油路上应该有溢流阀,起到保护作用。真的液压操作系统分主油路和伺服油路的。
祝:成功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液压应该考虑有进油和回油。我看汽车的升降系统都是有进油和回油的。

楼主:
先把底盘照片发了吧

这是做底盘和力臂的ABS板

这是做底盘和力臂的ABS板

转向

转向

转向万向节

转向万向节

驱动减速电机

驱动减速电机

楼主:
继续

自己做的六角套

自己做的六角套

翻斗小臂

翻斗小臂

俺可是真用锉一点一点的弄,累死了。

俺可是真用锉一点一点的弄,累死了。

楼主:
车架已基本完成

网友:
越野改的啊!!强啊!

楼主:
用单液压回路做了试验,能顺利完成上升下降、翻斗收斗的动作,在斗里放了一个啤酒易拉罐也能举起来。得到高人们的指点,计划用两个两位五通电磁阀做方向转换,再加个压力开关控制压力。开关还没到货。

两位五通阀没用过,接线符号也不懂,不知下图画的对不对,请继续指教。

楼主:
用两个开关电磁阀进行的试验

举起一个易拉罐,不知能不能举两个。

举起一个易拉罐,不知能不能举两个。

楼主:
计划用两个换向电磁阀,在下降和收斗的时候会更有力些

网友:
其实液压最简单的构成是泵,五通阀换向输出,油缸,五通阀回油,油箱(大一点,开个通气孔就行),泵。
油箱用来存油,也用来解决你第一版图上的不对称空间问题。

楼主:
越来越佩服做液压挖掘机的高人了,液压真的不好做,用换向阀后发现,用的是气动阀,两边的线圈动作后会流水, 原来是泻气现在加水就漏水了,想了三个办法:
1、看看能不能用个管把漏的水接到油缸里,因是动作用后排出的水没有压力,只要接头密封好应该可以。
2、使用没有这个问题的开关电磁阀,就不是换向阀了,只能用泵的正反转控制升降了。
3、把电磁线圈拆掉,用舵机控制阀的动作,比较麻烦,不好固定。

先用第一个懒办法,用管接水! 不过管和3通都不够了,又要等了。

这就是漏水的小屁眼

这就是漏水的小屁眼

楼主:
水泵没有水真的不行啊,几分钟就把齿轮熔化了,烧了一个水泵,心疼啊,还是金属的好,不过不好找啊。

齿轮熔化卡在里面不动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电机烧了

齿轮熔化卡在里面不动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电机烧了

网友:
恩 加油 支持您没理由!

网友:
天天来看一看,支持

网友:
很NB啊,进度很快

网友:
系统设计

对于这样的模型,我们最好在开工之前完成系统的设计、方案的论证、个别关键结构的验证.这样在动手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不过还是蛮佩服这种精神,很有感染力!

楼主:
这几天等气管和接头等的花儿也谢了,货不齐,今天才能发货。
昨天作了点小改进。

原来减震是斜着安装,太软了,现在车的重量大大增加,改直装,增大硬度。

原来减震是斜着安装,太软了,现在车的重量大大增加,改直装,增大硬度。

用塑料做了3个汽缸连杆的接头,原来是用铁皮做的不好。

用塑料做了3个汽缸连杆的接头,原来是用铁皮做的不好。

增加了后面的连接轴承,内径6,厚5mm。

增加了后面的连接轴承,内径6,厚5mm。

这是连接铲斗的轴承,外径小,厚就只有2.5mm了,薄了,应不碍事。

这是连接铲斗的轴承,外径小,厚就只有2.5mm了,薄了,应不碍事。

网友F:
楼主,我强烈支持你,前两天,我也买了跟你一样的小水泵,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
LZ是牛人,景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强烈支持你,前两天,我也买了跟你一样的小水泵,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呵呵,泵不大压力还行,就是担心坏,看里面的塑料小齿轮很脆弱,今天发现了一个强一些的泵,你看看也不贵,这个功率肯定大,也耐用,就是接口大,连接麻烦点。

非常耐用的齿轮泵,6V-24V宽电压,反转流向可逆

非常耐用的齿轮泵,6V-24V宽电压,反转流向可逆

楼主:
今晚没事测试了一下底盘,用12V 1.2AH的蓄电池作电源,12V1000转减速电机,船用50A电调,车重4.6公斤。

前进后退最大速度不是很快,但很有力,1/8的大脚轮胎可原地打转,猛加油门竟然可以抬头,真晕啊,我的1/10大脚用1200KV的无刷也没抬起头,这么个又大有重的竟然抬头了,当然不是很高,前轮刚离地而已,前面的汽缸没安装,装上后可能就不抬头了。现在我把电池放在腰的部位,想抬头的话放在尾部高处效果应好些。不过慢速的时候感觉速度不够慢。

左右方向也可以,用的是25kg的大力舵机,观察转向的万向节在转向行走中没法现问题,但有个严重的问题,抖舵,有时很严重,加了7806稳压基本好了,但舵机转动受力较大时电压降低明显,接在6V的电源指示灯变暗。
刚才说了很有力量,越过障碍是没问题的,只要不比底盘高就可以。

楼主:
几天过去了,管和接头都装好了,电路也接好了,好乱啊,一堆线,先看照片吧

这是放水的,用了个空气过滤器。

这是放水的,用了个空气过滤器。

后面的电路,很乱

后面的电路,很乱

这是节流阀,调节动作速度

这是节流阀,调节动作速度

这是压力开关,现在设了3.7kG,泵赌流后最大4kg,这样在力臂到位后泵就会停止

这是压力开关,现在设了3.7kG,泵赌流后最大4kg,这样在力臂到位后泵就会停止

小水泵,太小了

小水泵,太小了

楼主:
经过整车测试结果
1、泵太小,几分钟后电机烫人,好在没坏,计划换上边那个大点的泵试试。
2、油的阻力太大,泵太小,只能用水,现在水是混的,因原来用了机油。
3、一个举重臂的汽缸杆部渗水,不严重,可换可不换。
4、小泵的声音较大,估计换泵也小不了。
5、车做的不大,换大泵有点挤。
其他没发现不正常,改天发视频。

网友G:
楼主太牛了,这样从门外就弄出来了,提醒楼主一点,油可以用缝纫机油,但是你那些气动原件的密封得换,要不然会泡涨的,当然水也有这效果,只不过很慢。换成聚氨酯密封件就没问题了。
另外真佩服楼主,竟然弄了个SMC的压力开关,不知道是气动用还是液压的,万一漏水进去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牛了,这样从门外就弄出来了,提醒楼主一点,油可以用缝纫机油,但是你那些气动原件的密封得换,要不然会泡涨的,当然水也有这效果,只不过很慢。换成聚氨酯密封件就没问题了。
另外真佩服楼主,竟然弄了个SM ...

谢谢提醒,俺真是门外汉,气动元件的密封得换,怎么换啊,气动阀好拆,汽缸不能拆吧,聚氨酯密封件那里有啊

压力开关是气动的,也很危险 不行就不用了

楼主:
昨晚把这个24V的电机转子绕组重绕了,把单股线拆下后双起来成两股并绕。

之后测得空转电流0.3A,带上齿轮泵工作几分钟微热,声音很小,堵住后压力2.7kg,放在车上试了一下,举起1.2kg(一个1.2AH的蓄电池、一个7.2V的镍氢电池、一个啤酒易拉罐)没问题,过程压力1.7kg左右,其实压力表不用也行,堵住后压力也不大。用的是160*75的气缸2个。

接下来就是怎么安装的整齐点,做个壳。

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更换元件的密封件,愁啊,难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晚把这个24V的电机转子绕组重绕了,把单股线拆下后双起来成两股并绕。

之后测得空转电流0.3A,带上齿轮泵工作几分钟微热,声音很小,堵住后压力2.7kg,放在车上试了一下,举起1.2kg(一个1.2AH的蓄电池、一个7. ...

改绕电机要慎重哦  当年我搞过很多
关键是功率提高后容易发热 如果绕组用锡焊很可能会熔化
当然如果长时间工作只微热也许能够承受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有20*50的油缸,等气缸涨了,换油缸  ,银子啊,气缸缴学费了

楼主:
找到一种油,大家看可以吧,这个油应不会让密封圈发涨吧

网友I:
你好!

我使用的是美孚100#抗磨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绕电机要慎重哦  当年我搞过很多
关键是功率提高后容易发热 如果绕组用锡焊很可能会熔化
当然如果长时间工作只微热也许能够承受

谢谢,我也是担心接头的问题,不好接,我是把漆包线的漆轻轻的刮掉,然后压在原来的接线片上,一片电刷压4根线,希望时间长了不会有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的是美孚100#抗磨液压油

谢谢!专业,我看看。

楼主(2009-09-18):
基本完工,发个视频,改天去海边挖沙!

楼主:
Re: 你的液压装载机,上面的液压在哪买的,可否给个淘宝链接

淘宝链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a782b0ece0947ef.htm

楼主:
最大的遗憾是里面的线很乱
最大的担心是不耐用容易坏
很可能的结局是又拆了重做
最不希望的是漏油

网友:
牛 实在是牛  又见高手

网友J:
斑竹就是牛啊 自己能做成这样子很是不错啊!在不断改进会更完美的咯 想问一下你买的这个整套的液压件大概花费是多少呢 我也很想自己弄个液压货车咯 1忘赐教咯

网友:
我的天啊,买买三三!!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斑竹就是牛啊 自己能做成这样子很是不错啊!在不断改进会更完美的咯 想问一下你买的这个整套的液压件大概花费是多少呢 我也很想自己弄个液压货车咯 1忘赐教咯

使用的是迷你气缸,20*75 mm的两个,16*50mm的1个,约100元,两位五通电磁阀2个,约140元,水泵一个,50元,气管几米和接头几十个,约50元,储油的是空气过滤器好像十几元,油也不贵,上网一查便知,就是不知这些气动件做液压能用多久。

下一个也准备弄个液压自卸货车,和装载机配套

网友:
楼主强人啊,我想做个液压的起落架 不过油缸太贵,如果气缸不漏的话也用气缸试试

楼主:
再发几张照片

网友:
崇拜机械牛人特别是液压牛人

网友K:
不知这么小的液压机构推理能有多大呢?LZ能说说吗?我也很感兴趣,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这么小的液压机构推理能有多大呢?LZ能说说吗?我也很感兴趣,佩服!

抱歉了,我也不清楚,上面用的那个水泵的压力不大,功率才几瓦,电源不足的时候都不能使换向阀动作,但也能举起1公斤的东西,如果是功率大点的齿轮泵,那个力量应该是很大的,相信这样的小车是承受不了的,现在我都怕力臂被卡住或遇到硬物就会让小车变形损坏,底盘、车轮连接处相对液压的力量都很脆弱。

网友:
LZ真是无敌了哦,高实在是高

网友:
有空要向楼主请教请教

网友(2009-12-15):
楼主太牛了,我也想做个,请教下你那个阀是三位五通的还是两位五通的。

网友L:
要有储油箱的

网友M:
在淘宝上买点二甲基硅油做液压油吧。适合塑料和橡胶件

网友N:
准备送你小孩么?看视频听到的是央视少儿频道。如果是男孩的话可以一起玩,哈哈

网友O:
不知能不能用此装置做一套机械臂 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0-02-01):
感谢大家关注,我已经把它拆了,不够好,听前辈说用玻璃液也可以,
齿轮泵具体型号阿,在taobao买,40kg压力我想是不可能的,12V电机,电流不到1A,功率小了,是塑料齿轮

网友P(2010-04-19):
顶!做好了我雇你的装载机,到工地挖去。。。

网友Q:
相见恨晚
不知兄弟在忙啥五通阀怎样用遥控控制呢我想把我的电动挖机改为类似你这种地望指教啊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R:
这样的贴子,不顶都没天理了。楼主的动手能力和创意都太棒了!

网友S(2010-05-26):
又见高人
非常不错啊

网友T:
强杀了,牛杀了!佩服杀了!楼主可以重新设计各各部件衔接到高精度,效率会高很多,样板机都牛成这样,你太有才了!完成后别忘了前面加两个大灯,后面竖一个排气筒,真正的铲车转向也是液压的,楼主可以继续开发一下,祝楼主成功!!!

网友U(2010-07-27):
用这种阀能改液压挖掘机吗?那位高人试试,这样就有不用为阀发愁了。

网友V(2012-03-30):
想问一下 楼主 你之前 用的 那个 好像 是 直径 为 10的 汽缸吧 ,那个小的 能产生的 力量 是 多少公斤啊

网友W:
有视频吗?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X: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Y:
我也没看到视频

网友Z(2012-06-04):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差速器在那买的.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Z:
回复 楼主:
找不到这种.这种比较好固定

网友AA:
轮式铲车 这个做的好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