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给坦克涂编号?

楼主(2009-08-18):
请高手介绍,越详细越好.或给个链接也可:loveliness:
遥控坦克里的帖纸都不好.所以想自己弄

网友:
有一种手法叫做——遮喷

网友A:
对、、纸懒得剪的话用牙膏图上、喷完一洗就行

网友B:
牙膏怎么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纸懒得剪的话用牙膏图上、喷完一洗就行
能涂牙膏,还不如涂编号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膏怎么涂?

望明示

网友:
每个数字剪开,然后拼编号粘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131   我就是把3818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1   我就是把3818拆了

183岂不更好看一点
总觉的他这个字太细.加粗点会更好看.

网友(2009-09-28):
建议你用张白纸画好想要的内容,然后用裁纸刀吧画好的图案裁下来,剩下的留空部分就可以直接按在坦克上喷了!

网友:
131是早期虎,而且是黄底淡绿迷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