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怎么测车床导轨的磨损

楼主(2009-08-18):
怎么用百分表测车床导轨的磨损

网友:
需要有一个基准平面才能准确测量磨损。

网友:
标准平台1个,千斤8+个,百分表1套
1.标准平台找平;
2.被检导轨面找平;
3.用百分表“拉”

网友:
有资料吗

网友:
那位老大给做个图示吧,比如藤椅说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09-11-08):
表座在刀架上,表头放导轨上,移动刀架,跳动在0.02以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座在刀架上,表头放导轨上,移动刀架,跳动在0.02以内即可

这个方法不行 。

网友:
找一个平台的,没有参照平台是不行的。

导轨的最左边和平台相差0.0,导轨的最右边和平台相差也是0.0,这样就找平了,然后移动刀架,测量导轨和平台的误差,就是导轨的平整度了

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山型导轨的上面有一个小平面。可以用它来作基准!

拖板上支表,顶在导轨的小平面上。读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型导轨的上面有一个小平面。可以用它来作基准!

拖板上支表,顶在导轨的小平面上。读表吧。

这方法简单方便

网友:
用一个平尺,靠在导轨上,然后塞尺塞

网友:
没基准,只能相对测量

网友:
不过自己测自己就别测了

网友:
車一个长工件测量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C:
找个地方磨一下。然后就不用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地方磨一下。然后就不用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地方磨一下。然后就不用找了。

:loveliness:  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
找根验棒

卖机床的地方都有.

网友D:
玻璃可以作为标准平面吗??厚玻璃

网友E(2012-12-10):
把刀架尾座拆掉,用长的刀口尺,然后背面用手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