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紫红色电机,启动不了。(已解决了)

楼主(2009-08-18):
GL紫红色
电机
,启动不了。
开始用的50A的电调坏了,后来买了个30A的。启动的时候一卡一卡的,得上下拉好几回遥杆才能顺利启动出来,而且电机发烫,手都不能碰,前两天,怎么也不能快速转出来了。把电机脱开后可以转动出来,以为是电调又不行了,就买了个XXD带外置BEC的50A电调,回来接上,还是一样,是不是电机消磁了呀。
有没有老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哦()
电机抽头线,有几根断了。

网友A:
电调設好吗,还可能是电动机内的线给弄花了,

网友A:
漆皮线给弄花了可用一种油给线上,因为不懂這字所以打不出,可以至电机等零件公司找那种油,电机短路是很热

楼主:
现在电机能转,不过得把齿脱开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B:
我的机也是这个马达,原配固朗40A电调,现在已经用了几个月,没出问题,怕是你的电机不行了,换个试下。

网友C:
按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线圈烧了一向,自己拆开看一下如果是的话重绕即可

网友D:
可能是进角问题
换成低进角试试咯

楼主:
又得买新电机了,XXD50A外置BEC的电调,配什么样的电机好呀。
大家帮忙推荐下哦,谢谢了哦。

网友B:
果然是电机坏了

楼主:
谢谢合位了哦。大家都用什么电机哦,准备买个电机备用,大家推荐性价比好点的电机吧。谢了。

网友E:
ake HOBBYMATE浩马特 翱翔 这三个算是可以牌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