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电机铜齿

楼主(2009-08-18):
什么地方卖?
如何更换?
谢谢!

网友A:
8齿,没有卖的,ESKY电机里上的是8齿,但是电机轴是0.9毫米的,要想用,必须扩孔到1毫米才能装上使用。

楼主:
辛苦你
谢谢你
怎么扩呢?
注意什么?

网友A:
电钻夹0.95或1毫米钻头对着ESKY电机齿轮的孔直接扩就可以了,在装上65MG电机轴上面的时候注意上点螺丝胶

楼主:
呵呵
有难度啊
就没有修理的或者单独买齿轮的吗?

楼主:
继续寻觅
谁有产品或者解决的办法?
谢谢!

网友B:
你寄给他不就得了!

网友C:
舵机这玩意还是谨慎点吧 我就是省钱 坏了一个65 买了个新的 结果又坏了个65 飞机就全完蛋了
买新的吧

网友D:
电机的齿轮是用拉马取下的,就是这么小的拉马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