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直电机功率的疑惑

楼主(2009-08-18):
OS50发动机是1.9马力,也就是1.9*735=1396.5w,装600NP,加一半油大概是3.5kg,功率质量比为399w/kg;
430X电机为300w,重量约0.8kg,质量功率比为375w/kg;
500L电机650w,重量约1.7kg,质量功率比为382w/kg;

如此看来,原厂的动力似乎和50级的油直都不差上下了,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升级件把电机功率提高那么多呢?给500用的电机功率比50发动机还强悍,都到了1500w,原厂动力的两倍那么多,给450用的电机也都是500w左右,搞得那么暴力,不晓得飞机吃不吃得消啊,不知道磨损会不会很厉害啊~~

网友:
要的就是爆力啊,600N 的动力只能说免强够用啊,你再算算 700N的动力比,就知道了,90机的动力富余很大

网友:
重量功率比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指标,我们还需要考虑桨的效率,大直径的桨效率比小直径的桨高、空气浮力大。相比之下小电直要获得相同的浮力,功率重量比就要略微大些。超爆力动力配置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实际飞下来,500的动力是最强的,接下来是450PRO,再是600.

楼主:
论坛上真是卧虎藏龙啊,哈哈
不过我总感觉我的450segf原厂动力比亚拓600NPOS50动力都要强大,可能是发动机没调好,太富有的关系,不过我怕发动机贫了伤机子,所以一直也没敢调太贫,一直是1.5圈主油针,没敢收到1.2圈。但是听alan飞3d的声音,发动机倒是很尖锐的声音,像是比较贫的感觉还在正常范围内,我的发动机声音就沉闷多了~~可能这样动力输出不够大吧。

网友:
油动和电动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油门(电门)的响应速度,电机要比油的快一两个数量级,所以飞起来暴力动作来感觉电的更干脆,但是电机受制于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能像甲醇机一样持续保持强大扭力。比如500的电机瞬间可以达到70A以上的电流,就算此时的电池电压20V,功率也有1.4KW,达到了OS50的最大功率,但是电机这个输出功率保持不了多久,而OS50只有有油,有这样的持续负载,可以一直保持。
电调的响应基本是杆到力到,而油机,杆到了(螺距到了),发动机输出可能要落后近1秒左右才达到指定输出,而在输出达到之前为了应对突然增加的负载,只能靠大浆旋转的储备动能,这点就比电的差很多。
ALAN飞的声音尖是他用的转速高,并不贫,铁汉说看过alan飞了上百起落的发动机,活塞环仍然是灰色,没有磨亮。他们飞的暴不是通过贫油逼出发动机的动力,而是螺距控制的好,做一些大负载的动作,你听发动机声音都是忽上忽下的,波动频率很高(超过动作看上去所需要的油门螺距变化),那都是补转手法用的。

楼主:
多谢了,受益匪浅那~~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其实很多玩家忽略了补转这个基本的螺距运用,而一味的升级电机,提高电机转速功率,等转到油机的时候傻眼了,引擎在怎么榨动力,动力提升也是有限的,于是就是大螺距了立刻掉转,飞机没有动力。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如此,尤其是从电动转到油动的玩家,这个情况更加严重

楼主:
您说的补转到底是怎么个手法呢?谢谢
我现在是螺距正负十度直线,油门两端百分百,中间百分六十的V形,加了gv-1定速。补转具体是什么手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就是要及时回中,满螺距只是短时瞬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