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锂电池!!!

楼主(2009-08-18):
早上6点进来拎着飞机下楼,进行例行的飞行练习。拿出控,正准备开机,发现开关停在4/5的位置,一阵不祥的感觉袭上心里,再开机,控没有反应!!!首先排除控的问题,因为上周日还飞过,之后一直放在箱子里,周围有海绵保护,应该不会出问题。赶紧回家,用电表一测    ,电压只有2.89V!!!分析可能是放控时没注意,开关被海绵顶上去了,连续开了两天,电几乎耗尽

再分片一量,心里更凉

还不死心,又把电池插入 ESKY 0851 充电器中,依然只有红灯亮着,绿灯丝毫不亮,仿佛正式宣告:电池掛了!

郁闷...

早起、凉风习习、电池却掛了,极其郁闷......

突然想到,充电器工作前似乎要检测电池电压,如果单片低于2.6V,就不会工作。能不能强行将单片电压先充到2.6V以上再充.....

楼主:
说动就动,把手头上有的工具都找出来

这些就是进行实施拯救计划的相关工具,里面有红、黑两个夹子的线,是专门到雅兰电子城定制的强行充电的工具,用来直接插在电源上的,电池的输出是:12V 1A

还顺手制作了2个小东西,猜猜是干嘛用的

猜出不来吧!!图示说明,贴透明胶带是为了防止强充时,正负线相撞,发生事故:loveliness:

一切就绪,强充开始

大约过了10几分钟,再测量第一片 ,已经到3.46V了   ,效果良好!!!

然后如法炮制,把第2、3片都强充起来,3片都充进来后,再插入 ESKY 0851 ,终于见到可爱的绿灯又闪了起来

改用小电流,慢慢充,截止发贴时间,电压已经充到12.35V了,估计晚点就可以充好,晚上回家装控检查实际效果,再上来汇报。

楼主:
今天早上又是早起,对修复的电池进行测试,也许是因为只是用在控上,对电池要求不太高,爽飞了8块电池,持继开控65分钟,控上显示电压下降了0.2V,和以前基本相当。
其实也就是废物利用,死马当活马医!
汇报完毕!谢谢关注!

网友:
可以。

做控电使用,要求不高,找一个12V直流电源,串联一个330欧的电阻后,正对正,负对负跟电池接起来,放上24小时,注意放在非可燃材料上。

网友:
还是我的RD8000好,长时间开控不动摇杆会有报警:)

网友:
你的桌子上垫的什么,怎么是绿色的呢?

网友:
应该是那种做门帘用的透明橡胶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这种方法对于控用发射里电可能有用

但但对于动力里电,就算是救回来,也寿命不长啦,
建议LZ买个好点的多功能充电器,对于这种情况,用小电流串冲到每S都有三点几伏,
再用平衡冲模式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电压充是可以充上去 但是呢。。。根本呆不了负载的 电池已经没有放电能力了

网友:
快冲也行,只要电压在11v以上平衡充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A:
试过同LZ一样,玩模拟器忘记关电了,结果放尽了,后来通过充电恢复,不过开控半小时电压下降的很快,其实没用了,

网友:
这样充电会爆炸吗?

网友:
图文并茂,也为我们这些菜鸟提了个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同LZ一样,玩模拟器忘记关电了,结果放尽了,后来通过充电恢复,不过开控半小时电压下降的很快,其实没用了,

网友:
电压是充上去了,可容量和放电能力还能保持吗?

网友:
已极化,内阻很大,可用,但容量大减,寿命不长。

网友:
 好像人体抢救一样,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