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设置直升机里面,陀螺仪得琐尾和非锁尾怎么设置?

楼主(2009-08-18):
进入GYRO SENSE

里面有MODE GY\MODE STD[这两个应该怎么选择?】

mix已经act

mode GY 里面

下面2排都是NOR 后面跟着数据

mode STD里面

没有NOR 后面有数据

谁能帮忙

网友:
里面有MODE GY\MODE STD[这两个应该怎么选择?】
--------你的陀螺如果有AVCS功能,就选 MODE GY , 一般的陀螺就选 MODE STD ,如果你用----------滴 GY401,那还说啥,肯定选 MODE GY !

mode GY 里面
下面2排都是NOR 后面跟着数据
----------------- 在 MODE GY 下,上下两个 nor 加上后面的数值(初始为%0)即为感度值,
------------------一般,非锁尾模式感度显示为  " nor  +  数值 " (数值范围 0 --100 %)
------------------一般,锁尾模式感度显示为  "  AVC +  数值 " (数值范围 0 --100 %)
你改变感度值,前面的nor 会自动变化为nor 或 avc

mode STD里面

没有NOR 后面有数据
----------------- 一般陀螺就只有一种模式,所以没有nor 和avc的区别,就不用显示,直接调数
-------------------值,即感度值,范围:0 -- 100 %

网友A:
楼上说的是JR的

FUTABA好像没你说的那个设置啊

关注 严重关注 PS:我也是10C

网友:
是沙发说的这样设,没错:
mode GY 里面
下面2排都是NOR 后面跟着数据
----------------- 在 MODE GY 下,上下两个 nor 加上后面的数值(初始为%0)即为感度值,
------------------一般,非锁尾模式感度显示为  " nor  +  数值 " (数值范围 0 --100 %)
------------------一般,锁尾模式感度显示为  "  AVC +  数值 " (数值范围 0 --100 %)
你改变感度值,前面的nor 会自动变化为nor 或 a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JR的

FUTABA好像没你说的那个设置啊

关注 严重关注 PS:我也是10C

呵呵,你说没那个设置是指哪个设置呢?

网友:
现在是在公司 晚上回家我看看 是哪个

我设置的就是GYRO SENSE 。具体我也不会 所以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