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10度的浆 怎么飞不起来呀

楼主(2009-08-18):
新买的10度的浆  怎么飞不起来呀

网友:
实际上没有10度,也就7度左右。自己在桨根处加两个斜垫片就行了,我的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哦是这样呀   谢谢

楼主:
还是飞不起来  是不是要换T9电机齿轮呀

网友A:
004?004 10°,当然不行

网友:
我的没换齿轮,004也是原装的,只是尾电机换成CN12了。
你飞不起来先确定下有没有双桨,震动是否正常。我最开始的时候有5mm左右的双桨,也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4?004 10°,当然不行

怎么不行?我的可飞起来了,但我不保证桨的攻角是10度,没精确测量的工具,用两把直尺粗略的测了下,sin攻角=5/30。30是桨的宽度。

网友:
sin攻角=5/30             9.59°。
004  10°,不太好吧~
加上很多人都建议是8 好

我的丘V3用6.5°,飞不起。桨距不够

不是每个木桨桨距都很好的

网友:
买木桨的时候,我问有没有8.5度的,店主说8.5度的飞不起来,很早就没货了,推荐我用10度的。

    但桨收到的时候,装上去,加油门,飞不起来,一看有明显双桨。最开始在一支桨的一边贴胶带,贴了一堆也没什么效果。一想不对,木桨再粗糙,重量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啊,于是连桨夹一起拿下来做个静平衡,两支桨重量是一样的。又把桨装上去,仔细看了半天,发现两支桨的攻角有点不一样 。于是在攻角小的那支奖的桨根后面贴胶带,贴到6层胶带的时候发现攻角差不多了,加油门试了下,双桨没了,但还是飞不起来。
    既然双桨没了,还飞不起来,那肯定是升力不够,手上没12齿的小齿轮,只能加大桨的攻角了。于是做了两个斜垫片,装上后就可以飞了。没继续贴胶带是因为用胶带增加攻角效果不好,5、6层才1度左右。要从7度增加到10度,不知道要多少。
    不知道楼主的木桨是什么情况。如果和我的相同的话,可以用我的方法试试。垫片没条件做的话,可以参考: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61730&highlight=%C4%BE%BD%B0

网友:
   俺就用 004 的 10度 木桨,,飞 E-SKY E016 呢!!
用 LAMA 的 7.4 V锂电池,,就能顺利升空。。。
只不过飞个4分钟下来,电池比较烫!!

   用‘双 7.4V ’并连 也能飞,,只是太重飞不高。。
飞10分钟下来,,电池只有温温热。。

网友:
我的很好飞.机上什么都不用改,只将桨攻角粘纸片调至10.5度,也是简易测量的,与"583753293"朋友一样.sin攻角=5.5/30,另一边还大点6/30,没事,好飞声音还好听.

网友:
木桨桨距不是很规范,同一批次的桨距和标称有大有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