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修JR9X2控的,我练模拟器的控,给儿子倒了一杯水 ...
哪里有修JR9X2控的,我练模拟器的控,给儿子倒了一杯水,就开不了了,

楼主(2009-08-18):
拿风筒吹过。还是不行。要是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修,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去5IRC论坛有

网友B:
LZ是哪个城市的?如果是北京的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我在东莞
樟木头

网友C:
你找番禺的张辉吧。15913110589.

网友D:
自己拆开看看,多拍些照片,微距拍,放在论坛上大家帮你看看,应该没啥问题,都是些小问题

网友E:
在没做维修处理前千万不能加电开机,如加电开机会烧坏部份器件。办法是用无水酒精进行清洗后在吹干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保险烧掉了,你打开看看有个小圆管的东西,你看看里面段了没有,如果断了,换一个就好,我前一段DX7就换了一个保险管很便宜,电子市场有卖的

网友F:
用无水酒精进行清洗后在吹干。 注意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G:
咳,
同情中,愿早日修好!

楼主:
进水后,我 玩了模拟器,就自己不行了,才听家里人说是他们倒水了
看来要修难了

网友H:
第一次听说9X2也可以当水杯用

网友I:
专业维修,电子配件www.rc-servicing.com
专业维修,电子配件
www.rc-servicing.com

网友I:
找他!
就是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J:
找张辉兄弟吧

网友K:
原帖由
木子RC
于 2009-8-20 20:17 发表
看来要修难了
麻烦了~~~~~~

网友L:
同情,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M:
dsx9 调螺距
pit curv里的设置调不了螺距啊,用滚轮调了曲线但是直升机没有反应,和我以前用的t6exhp调的方法不一样啊,以前的调遥控调飞机机翼是有反应跟着动,不过这个dsx9好像不行,请知道的说一下怎么调!!谢谢

网友(2009-09-27):
引用 网友M:
dsx9 调螺距
pit curv里的设置调不了螺距啊,用滚轮调了曲线但是直升机没有反应,和我以前用的t6exhp调的方法不一样啊,以前的调遥控调飞机机翼是有反应跟着动,不过这个dsx9好像不行,请知道的说一下怎么调!!谢谢 ...

你开油门锁定了吧?我的控油门锁定时,就会切换到HLO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如果这时你调其它的曲线是不会动的,把电机线拔了,不要油门锁定,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