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这样改:直接在车上充电,不用拆电池

楼主(2009-08-18):
电池盒是拧镙丝的,每次换电池,还得用镙丝刀拧开才行.更来气的是,电池盒里面的空间根本很难挤下电池和里面的插头,只好把插头的紧固扣子切掉了以增大空间.拆了坦克,把里面线打的结解开,放长一点,这样一来电池盒的线就能拉长一点,要不放个电池都麻烦死了.
我想这样改装,就是引线到外面直接充.也就如图上面的两个箭头,从这个位置接正负极线出去,从外面充.充的时候把电源的总开关关了再充(如图左边的圆圈处).
但有个问题是:这个开关只能断电池到里面的正极,负极是一直接通的.不知道这样充会不会有危险?如果有危险,我就装多个开关来控制负极.
第一次发贴,不知道图大伙能看到不?

楼主:
接出外面的两条线可以穿过电池仓,再从车体内部穿过炮塔,插头就放在车长的位置哪,车长就下岗算了,哪位置留给充电座.

网友:
 我也感觉电池仓小

网友A:
我早这样改了不过用了个12V插头!可以取下来冲也可以在车上冲!

田宫头直接接电池,开关只管切换坦克用电和充电端口上去,
充电变压器加一个接头

我的坦克底盘已防水化,电池走上面进去!充电电线也走上面插。

网友:
好办法,可以采用双刀单掷开关同时控制正负极

网友:
能改吗?那方便啊

网友:
改的好了通知我啊

网友(2022-02-05):
负极一直接通的担忧解决没,有没有影响

网友:
负极一直接通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早这样改了不过用了个12V插头!可以取下来冲也可以在车上冲!

田宫头直接接电池,开关只管切换 ...

老哥是用什么开关切换用电/充电端口的

网友C:
负极通着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极通着有什么不好吗

我也不清楚,不过看着楼主的担忧貌似也有道理,能有懂的人出来讲讲最好了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B:
老哥是用什么开关切换用电/充电端口的

它自带的开关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