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见笑了,帮我看看这车能在家玩吗。

楼主(2009-08-18):
各位前辈见笑了,小弟一直玩飞机,对车一点都不懂,现在想在家里玩玩这个玩具车,不知道下面这个车行吗。
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玩具!@@@@@@@@@@@@@@@@玩具!@@@@@@@@@@@@@@@@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玩具!@@@@@@@@@@@@@@@@玩具!@@@@@@@@@@@@@@@@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小弟知道,这是玩具,我只想在家里玩玩,没打算在外面跑。

网友:
在床上玩都没问题哈。。

网友:
现在的玩具车越来越像模型了!

网友:
是啊 我看成汽油机了

网友:
在床上玩都可以

网友:
把他改成比例的 然后上2040无刷 保证爽死你

网友:
其实在家的话可以买个飞轮或者TOMY在家漂移还是很有乐趣的,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这个玩具车不到70元 ,估计没有什么升级的空间。
小弟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配件,我看它的后驱动轴是塑料的,估计很容易断。
如果那位前辈见过这个玩具车的内部,能否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这个玩具车不到70元 ,估计没有什么升级的空间。
小弟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配件,我看它的后驱动轴是塑料的,估计很容易断。
如果那位前辈见过这个玩具车的内部,能否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那就买个飞轮嘛,网购也就三四十,而且是四驱的,就是壳子太过玩具了,呵呵. 虽说是玩具但是在家玩玩漂移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9-10-28):
玩具的质量不太好,我有一辆,比这大一号,结构一样,四轮独立悬挂,力也够猛,只是原配镍氢电不耐用,10分钟就没力了,正打算改锂电时,莫名的右转失灵,向右打方向,看似舵臂有微微反应,但轮子不会转向,拆开看了一下,也没什么机械故障,,,估计电路板有问题,,不会修。。。一百多买来的,现在睡觉了。

网友:
还是做的好的现在的家用玩具!

网友:
伞齿很快就扫了!

我买过一辆,一个星期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