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RCpro汽油机发动不了

楼主(2009-08-18):
新的
CRRCpro
汽油机,泵油的时候油基本不上去,火花塞火良好,请问,油路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
问陈老板吧

网友A:
是成都的模友嘛?是就到我这里来,我帮你搞,我有专门的磨车架子!汽油发动机使用有很多注意的地方,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A:
汽油机,你不要想到用启动机哈,那是白花钱!
对了,你发动机是好大的?

网友B:
很简单的其实,关闭风门,用手指头堵住风门片上的小孔,转动螺旋桨,油蹭蹭的。

网友C:
成都的吗?自己做一个啊
自己用摩托的启动马达做一个就可以,我是成都的,刚做了一个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的关照,我用crrcpro50cc的,拨浆手被打了一下,怕了。想弄个起动机玩靠得住些。
回翻山越岭,摩托电机没有减速箱,力不够啊,

网友A:
拨浆手被打了一下,怕了。
呵呵,手拨启动要掌握好方法,这个技术你还必须要学习的哈!
好久一起飞,我演示给你看哈。好拨得很的!

楼主:
 一定有机会一起玩

网友D(2009-09-25):
。。。。。。堵住化油器口,开大油门,关掉cdi。。。。。来回在上下止点之间摇晃螺旋桨或者一圈一圈拨,油就进去了
如果偶尔有爆震但是不能连续,那就看看油针吧,如果从没爆震。。。。。那就是没进去油或者CDI有问题,既然CDI没问题。。。。那就是没进去油咯

网友E(2010-01-01):
大部分同意LS的方法,不同的是要把CDI打开,按正常启动方式拨螺旋浆,听到爆音后,打开风门再拨就成了,如不开CDI,错过了适合着车的混合气,就会越拨越湿越着不了! 只是心得而已,没别的意思!

网友A:
搞燃没有哦,我们都还关心着楼主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