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可以用做练习机吗

楼主(2009-08-18):
我和某个好朋友同意换机,我以后就用它来飞,因为方便啊
而且我们两个都已经商量好了,我想用了练3D很8字航线等,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泰世的EP200V2是否适合做练习机,请知道的朋友解答

网友B:
ls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C:
好,ep200 是个好鸡鸡,至少比华科尔的好N倍

网友D:
个人认为非常不合适。小鸡动作快,同样的动作比大鸡难很多。如果想寻求刺激,请便。如果像循序渐进,还是免了吧。

网友E:
我是在450能对尾 对左 对右 加左右航线 的情况下转飞200的!觉得还不错!
现爽翻中

网友F:
呵呵,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G:
草地+EP200 练习是没问题,起码维修机会减少了。
但练习动作的难度也增大了。

网友H:
我觉得小机机只是用来强化你的技术的。
比如 你450会悬停。然后上200感觉又是另一回事。当你200飞好了,再飞大机的话就会得心应手了。
如果初次练习动作,用200来练。就算了吧。
虽然说200耐炸,但看你炸在什么地方。如果炸在水泥地面,一样会死得很炸,而且配件超贵还不好买。

网友I:
可以,我450停飞了,现飞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