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中,关于模型直升机的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楼主(2009-08-18):
以前一直以为直升机的稳定性越好,抗风能力也越好

现在发现稳定性和抗风能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不知道它们分别受什么因素影响。我所知道的常识是:LAMA那样的JJ很稳但不抗风;004那样的JJ即不稳又不抗风;450级别的JJ很稳也抗风;250级别的JJ和450结构相同,但稳定性和抗风能力都比不上450级别的。

哪位老鸟能详细解释下直升机的稳定性和抗风能力分别有什么因素所决定吗?当然了,我知道JJ越大就越稳也越抗风。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吗?比如悬翼头结构等

网友A:
我觉得抗风性是由飞机动力和自重决定的,越大越抗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抗风性是由飞机动力和自重决定的,越大越抗风。

没错,把飞机想象成船就容易多了。要少受风浪的干扰,本身就必须有一定重量;越重,小风浪带来的影响就越小。要少受激流的影响,就必须动力十足,能够逆流静止,否则肯定给冲走。

网友:
LS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
主要是自身重量,还有动力强劲

网友:
关于抗风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网友:
还有受风面  机型越小越重的就越稳 比如SJM180~

网友:
比如中型民用直升机,高速巡航时前方翼尖运动速度可以达到500-800千米每小时,后方尖运动速度只有大约300-600千米每小时。所以早期的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是个巨大的震动源,噪音非常大,产生巨大的风标效应不只,由于部件的强度和精度不够,造成了迅速的部件老化和虚位。这种老飞机,就算载重再大,也只能在悬停或低速飞行时,才比较稳定。

我们玩的450,500。。由于旋翼长度,航速和重量这3大因素都不如真正的直升机,所以想上面所说的由于空气引起的巨大影响可以忽略。但是体积小,重量轻,气动效果不明显,这类小型飞行器象楼主称的要求,要稳定,要抗风的话建议追求以下因素的改善:

1。关于适当的载重,这个道理不用多说,

2。关于电直副翼的保留和添加。有主必有副,有人甚至去掉副翼,只留主旋翼,其实这个对飞行稳定性是一个重大的影响。而且,小型的4通道以上,特别是可作特技的航模直升机,个人建议添加以下几种DIY的副翼
--2.1:一是头罩上添加一对3x3/2cm的三角水平鸭翼(可参考法国"阵风"战斗机前鸭翼的布局和位置)
--2.2:二是底板上添加一对5x5cm的方形水平鸭翼

3。减少头罩两侧和前方的迎风面--
--3.1采用最小的头罩
--3.2或者DIY前方和两侧带棱的头罩
--3.3或者在常规头罩的基础上,自己镂空侧面和正面一定区域。

4。关于利用风标效应(就是俗话说风吹过来的时候机机的头部自己飘掉迎风方向的风标效应)。建议把副翼的微调打到最前,使飞机脱控后就能立即前倾,或者直接调整主旋相应拉杆的长度来实现这个效果。这样一来,有风来就迎风去,直接自动提高抗风性能。

累了。。

网友:
有螺距和无螺距是不是对抗风有影响 前者抗风

网友C:
看了前面的解释,我更糊涂了!!
那么大家说说燕子那么小,又那么轻,为什么能在大风中翻飞,
还一边准确的吃飞虫呢,
------------------------------------------------------------------------------------------
还有我飞LAMA的时候一阵微风过来, 飞机已经明显难以控制,
可是旁边的蝴蝶根本没有影响,若无其事啊,
蝴蝶是什么重量啊,弄几百个,我看也没LAMA重........为什么
------------------------------------------------------------------------------------------
还有,莫拉克来的时侯,我家门前一棵大树倒了, 花盆里的兰花却没事
---------------------------------------------------------------------------------------------
所以综合看, 大小好象不是关键, 期待高手更准确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前面的解释,我更糊涂了!!
那么大家说说燕子那么小,又那么轻,为什么能在大风中翻飞,
还一边准确的吃飞虫呢,
------------------------------------------------------------------------------------------
还 ...

燕子,蝴蝶有高速智能的平衡仪和相当匹配的翼形,你的机机没有吧?
“莫拉克来的时侯,我家门前一棵大树倒了, 花盆里的兰花却没事”-----两者的迎风面积和抗倒伏能力相比,明显是兰花优胜很多。

楼主:
直升机的重量肯定和抗风能力有关的。可是004和丘比特的重量和大小差不多,但004的抗风能力比不上丘比特(大家都这么说,我只飞过004)。为什么呢?肯定和直升机的结构有问题,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自旋降落朋友的回复有点说到点子上了:
(高速智能的平衡仪和相当匹配的翼形, )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与:
1. 飞机需要有强大的用与修正姿态的机动能力
2. 要有快速的平衡装置及时修正姿态

网友:
-------------------------------------------------------------------------------------------------------------
把飞机想象成船就容易多了。要少受风浪的干扰,本身就必须有一定重量;
越重,小风浪带来的影响就越小。
要少受激流的影响,就必须动力十足,能够逆流静止,否则肯定给冲走。
---------------------------------------------------------------------------------------------------------------------
这个比喻对飞机来说不完全妥当,:
首先风的运动不同与假想的推力, 同样大下的力作用的重量不同的东西上效果是已知的,
但是风阻会随着飞机形状,受风面积,旋翼翼形,等等因素而变化的,不能一概而论重量轻就
不能抗风,  可以肯定的说重量跟抗风没有直接关系
----------------------------------------------------------------------------------------------------------------------
典型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 就比方说大型喷射运输机来说,无论个头,重量,总功率都大很多,
但是它抗风能力有全天侯歼击机好吗

网友D:
抗风三要素:重量轻,动力强,舵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风三要素:重量轻,动力强,舵效大。

重量轻???

网友E:
转速、螺距、自重,只要这三点达到平衡才能稳定灵活又抗风

网友:
就比方说大型喷射运输机来说,无论个头,重量,总功率都大很多,
但是它抗风能力有全天侯歼击机好吗

是的,运输机的抗风性确实优于歼击机。但是它的功率/重量比远远差于歼击机。

飞机的稳定/抗风和船只抗风浪确实非常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的重量肯定和抗风能力有关的。可是004和丘比特的重量和大小差不多,但004的抗风能力比不上丘比特(大家都这么说,我只飞过004)。为什么呢?肯定和直升机的结构有问题,期待高人指点。

004用塑胶桨,在大风下会严重变形,影响动力。丘比特标配木桨,比塑胶桨硬,所以动力强于004。如果004换上木桨,效果和丘比特差不多。

楼主:
个人也觉得丘比特的抗风能力比004好是因为动力更强,而不是宣传的那样因为旋翼头的特殊设计。丘比特用6.5度的木桨就可以飞,而004要10度木桨才能飞,充分说明丘比特的动力比004强。

网友F:
004用塑胶桨,在大风下会严重变形,影响动力。丘比特标配木桨,比塑胶桨硬,所以动力强于004。如果004换上木桨,效果和丘比特差不多。
先生,我是用丘V3的,004的桨叶可以看做是lama的放大吧?
丘V3桨叶是后端向下微微弯曲的翼型(整个桨叶相当于电动固定翼综合讨论区(F3E)的图片那个的机翼襟翼向下弯)效率高,桨距小,(强度和004的比较我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004),陀螺效应大,加上是45°稳定副翼架构,当然比004抗风了。

网友:
飞机越重相对越抗风,90油机怎么都比450抗风,无论稳定不稳定,都比小飞机抗风

楼主:
有人知道一般模型直升机的主桨转速是多少吗,具体点,如004最大多少,丘比特又是多少?转速要用什么工具测?

据说转速越高,稳定性和抗风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004用塑胶桨,在大风下会严重变形,影响动力。丘比特标配木桨,比塑胶桨硬,所以动力强于004。如果004换上木桨,效果和丘比特差不多。

先生,我是用丘V3的,004的桨叶可以看做是lama的放大吧?
丘V3桨叶是 ...

您没注意到LAMA也是这样的不对称翼形么?004的大桨,也是您说的那样,后端向下弯曲的。不对称翼形基本全部用于不能倒飞的四通以下的电直。

不过老实说我没飞过丘比特所以不知道它的桨和004的有多大差别。但是如果用了不对称翼形的旋翼,同样转速下升力高,那么需要的转速就小,陀螺效应也就小(陀螺效应指的是高速旋转的物体其运动状态不会轻易改变,是吧?)。

回楼上的,通常450级别的电直,悬停大桨转速约为1800RPM。暴力3D时极端转速为3000RPM左右。测量大桨转速如果没有设备确实比较困难。不过丘比特和ESky这样的生产厂家应该有公布相应产品的数据。

网友G:
500比450更抗风呵呵,不过稳定不稳定主要是看技术还有电子设备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比450更抗风呵呵,不过稳定不稳定主要是看技术还有电子设备的调试

错!

网友H:
020能换木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020能换木浆吗?????

大LAMA?老实说LAMA的设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软桨。

我怀疑可能能用木桨,但是意义不大。

楼主:
我的004换木桨后的确比没换是稳定了点,抗不抗风不知道,换完后还没出去飞过。什么原因?木桨转速更高了?木桨刚度更好了?。。。

另外,买004木桨的注意了。现在淘宝上卖的004木桨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两支桨的攻角不一样,攻角大小也和标称的10度相差很大。换木桨的时候还要自己做垫片什么的。不过木桨真的比原装桨好看得多,前提是能飞起来

网友:
说说电直的抗风性能

评论者:vidct 于 2005/8/8 13:22 评论道: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吧,请大家多指正。

要想抗风,重点是两个方面,其实楼主已经说到了,自重和结构都很重要。
但重量不是绝对的,例如大雁是不是要比麻雀更重?它们谁更抗风呢?我觉得麻雀可能更抗风,而且比大雁飞起来更灵活。大雁要抵抗风力的话,要比麻雀做更多的功,如果它主要是靠滑翔的话,那风一吹,岂不是要被吹跑了。当然自然里诞生的鸟儿们会利用自然的各种条件来飞行,这和直升机这种机器是不一样的。

直升机抗风与否我认为重点取决于:大桨直径和大桨转速,重量只是一个辅助因素。

而大桨直径和转速,实际上是决定的直升机的惯量。

直径越大和转速越高的直升机越稳定,这和轻重关系不大。

所以说还是先前我举的例子,一台大直升机(大雁),如果它的桨很大,但转速慢,一样是会被吹跑的;反之,如果一台小直升机(麻雀),它的桨小,但如果转速足够高,那么它一样很稳,也抗风。

所以要看直升机稳不定、抗不抗风,不应该单看重量和体积,我认为重点应该是看主桨转速,越快转速的直升机越稳!

不过在具体设计时还有其它问题要考虑,比如转速大了,升力就大了,需要的能量也更多了,这时你需要更大容量的电池、更高功率的马达,这些都会增加直升机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的重的直升机很稳,其实并不是因为它重才稳,明白了吗?这是假相,真相是因为它的转速高。

OK,为什么大的比小的更稳呢?

因为大直升机的桨直径更大,所产生的惯量更高。如果一个小直升机转速能达到大直升机的2倍或更高,它飞起来我认为也应该和大直升机一样稳!

欢迎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重量

引用 网友D:
抗风三要素:重量轻,动力强,舵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速、螺距、自重,只要这三点达到平衡才能稳定灵活又抗风

如上

网友:
转速和螺距可以归为1类,惯量类,决定抗翻侧能力。因为陀螺效应大定轴能力大

自重又是一类,决定抗水平风的能力。因为牛顿定律,F=Ma,F恒定,M↑,a↓。
上面的是静考虑
动考虑的就是想鸟儿和动物等的超强的3轴陀螺仪和修正能力

欢迎拍砖

网友(2010-01-30):
转速高、螺距小、自重大才抗风

网友:
大鸡鸡就肯定比小鸡鸡抗风好,至于稳不稳是看了的鸡鸡调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把飞机想象成船就容易多了。要少受风浪的干扰,本身就必须有一定重量;越重,小风浪带来的影响就越小。要少受激流的影响,就必须动力十足,能够逆流静止,否则肯定给冲走。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