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什么是浮漂天线?

楼主(2009-08-18):
请高手指点怎么做浮漂天线?

网友A:
1, 无源法
同轴电缆接到一个浮子上面,浮子露出的部分作为发射天线。
2, 有源法
信号线和电源线接到浮子上, 浮子上面装功率放大和发射天线

网友B:
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好,影响潜艇的仿真性(隐秘性),哈哈。或者可以考虑把漂浮天线座做成水面舰艇,就是同步问题太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