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改造 大功率 探照灯

楼主(2009-08-18):
原本 相加 上2个普通的 LED 灯 晚上飞 漂亮点 也看的见机器后来 在淘宝发现 有种 3W 的大功率 led 灯 亮度 大道 45流明 (反正 不能用眼睛看 就算侧面 看也刺眼) 然后 自己 动手 在 机壳上 打了2个洞 装上 效果 如下 刚才手机拍的 由于 边上 没人 没办法 悬空 拍摄

打算过几天 再加个 激光头 可以飞行 射击了

网友:
两个论坛都发啊

网友:
....是够亮的。装了两颗,功率不小啊

网友:
不错,直接2个3w Led串联接7.4v电?Led带散热板么?Lama V4的机壳内放的下?

楼主:
原来 2个论坛 你都混啊 。。。 同道中人

网友:
支持LZ,灯在那里买的!

楼主:
这里 能上淘宝 的链接吗 ?  你直接 搜索 大功率LED 或者 搜索zhuangxiaobing_008  买家   老板人很好 还帮忙吧 电阻 焊接上( 灯是3到4V 的直接上 受不了 电压太高)
他这里还有 电位器的 旋钮卖 改 控 用的 超漂亮(4通改5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 能上淘宝 的链接吗 ?  你直接 搜索 大功率LED 或者 搜索zhuangxiaobing_008  买家   老板人很好 还帮忙吧 电阻 焊接上( 灯是3到4V 的直接上 受不了 电压太高)
他这里还有 电位器的 旋钮卖 改 控 用的 超漂亮 ...

谢谢!

网友:
太费电了

网友:
两论坛混的不少啊。。。

网友:
3瓦?耗电太利害了。
我用%直径3高亮

网友:
3W的LED这么贵啊 15块一只`~

网友:
我混三个论坛,还有一个单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