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谈一谈将6EXHP改成6EXAP!

楼主(2009-08-18):
前几天看到"铜河"模友将6EXHP改成6EXAP的贴子,深受启发.于是将手上一个闲置的6EXHP成功改装成了6EXAP.
首先要准备一个2*2的双刀双掷开关,导线若干,自备一个贴片封装的24C04,由于24C01到24C16的读写方式一样,如果没有24C04可以用24C08和24C16代.实践证明完全可代.我就是用的这东东上拆下来的24C16(我可怜的珍藏版5110啊!!)

把控拆开,将原装的24C04的8脚挑起,自备的24C04的8脚也要向上挑.将自备的24C04背在原装的24C04上.除8脚外的1-7脚一一对应焊在原装的1-7脚上.原装的和自备的8脚上分别各焊一根引线,到开关的一个组的两头,注意:两个的8脚不要相碰.挑脚的时候小心一点以免挑断.

在印板上找到+5V 的地方焊一根线到开关的中间.
从R14和R15相连的地方焊一根线到开关另一组的一边.

为了让两个24C04的8脚不相互短路和被线将脚拉断确认焊好后要用热熔胶将线头封住.

楼主:
在外壳上开一个口将开关露出,为了防止开关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动,我把开关的头挫短了一大半,让人不能用手拨动.只能用小起子才能拨动.(用的是杯头螺丝,有点丑陋,改天找两个沉头螺丝换掉)
改装原理:用一个2*2的开关一组用来控制两个24C04的8脚(电源脚),谁的8脚得到5V的电压,谁就工作.一组开关控制单片机的?脚,高电平工作在AP状态,低电平工作在HP状态.

理论上6EXAP也可改成HP,只需把单片机的?脚由高电平改成低电平如下图:

由于没有6EXAP,以上两图为推论没实际试过.
END
再次感谢"铜河"模友的献身精神和对俺的启发!!!!!!!!

网友:
都是神人哇,服

网友A:
原厂家装一个开关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家装一个开关就好啦

还要加一片24C04

网友:
顶啊 牛人贴,太有价值了  请问LZ  24C04那里能拆到呢?淘宝上这样的改装模块,有人卖80块太黑  。原来原理这么简单决心自己DIY搞定它

网友:
顶,比前位的那个高手的改造 讲解的又清楚又明了

方法又简单,前面的高手还出了淘宝改装件要**人民币,呵呵

顶楼主的无私奉献,也牺牲了个手机,慰问下。

支持楼主,虽然我用天9 但是6xehp也确实不错,如果都这样改就和t8不相上下了,各有优势了,支持

大家完全可以大胆改,另外告诉大家那个存储器不用担心买不到,因为一般修家电的地方也有的,因为现在的彩电液晶也是要用到存储器的,大家想改的都可以去家附近修电视 地方问问
一个存储器加一个开关 也可能被小刀一下,但花个10元20元拿下,改了也很超值,就算大家不会焊,直接让修家电的焊都可以,一包烟钱的问题

再次支持楼主

网友:
让修家电的改的时候,别忘了把楼主精彩的讲解存在U盘,一起带到家电维修处,让别人照着改,我估计小地方的话估计30元搞定,大城市消费高的地方50元搞定,口才好的估计不要钱别人都帮你弄了

网友:
买过24C04,贴片的1.5元一片

网友:
就是一个4Kb的EEPROM,电可擦写只读存储器.用来存模型数据.

网友:
不是说还有什么电位器,用于混控什么的么

楼主:
俺主要飞直机,固定翼只有一架三通的好小子.很多固定翼具体的混控功能不是很清楚,我找了一个六通的接收机,插满六个舵机,把控上的所有混控功能打开并把量全加到100%,一动摇杆,至少都有两个舵机在动,说明混控是起作用的.
HP和AP两种模式下的开关定义可参看下图:

网友:
哈哈 回头试试   改成AP就能飞 飞翼机了

楼主:
注意!!!!!!!!!!!!!!
改后要重新确认一下是在美国手,日本手还是别的手模式.

网友:
这是高手啊,这都能改~

网友:
我等自愧不如!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高手加高手,高高手,小日本的日子不好过了。

说真的,小日本看了这些帖子肯定想办法把控里的另一种模式删掉,以后再出6EX估计就没法改了。所以现在先RI 小鬼子。干!!!!

网友:
24CXX不是EEPROM吗?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这样一来,还多出了8模型的记忆

网友:
24c04我这多的是都是彩电上的可惜我的控是天地飞的呵呵

网友:
在广大模友的支持下,目前俱乐部推出的改装模块已成功为十多位模友改装成功!为答谢广大模友的支持,特对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模友和各俱乐部推出模块散件100套,包括1个印制板、2只24C04、4只电阻、1只开关,每套特价15元。支持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287afd05908805.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来,还多出了8模型的记忆
增加6架模型记忆,共12架模型记忆。

网友:
恩 这个15元的价位很实在 比之前的价格好多了

这个我顶

网友:
这个方法貌似更简单,原作者的模块是用开关切换所有引脚的

网友:
说说原理吧?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主要飞直机,固定翼只有一架三通的好小子.很多固定翼具体的混控功能不是很清楚,我找了一个六通的接收机,插满六个舵机,把控上的所有混控功能打开并把量全加到100%,一动摇杆,至少都有两个舵机在动,说明混控是起作用的 ...

请问一下是否有可以 4D KT机的混控功能:
副翼,升降,方向那些跟普通的4通一样,单独控制,油门通道曲线可以像直机3D时的一样(直机没碰过,有点类似V型???)另外还有一个通道的舵机时跟油门联动的(油门中间,舵机中间位置,油门推杆位置上下对应舵机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否有可以 4D KT机的混控功能:
副翼,升降,方向那些跟普通的4通一样,单独控制,油门通道曲线可以像直机3D时的一样(直机没碰过,有点类似V型???)另外还有一个通道的舵机时跟油门联动的(油门中 ...
6EX的可编程混控功能应该能实现,可以将1、2、3、4、5、6通道的任意两通道进行混控。

网友:
顶啊 牛人贴,这都能改~

网友:
有人照这方法改出来了吗?其怪我改好后一直重跑不知啥回事???

楼主(2009-09-24):
LS的同学,您找的R14和R15相连的地方是不是下图红线的地方?

它跟单片机的一个面的第一只脚相连

网友D:
24C04第5个脚也要切换,要不然一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C04第5个脚也要切换,要不然一直重启。

是么?我改的没这现象呢

网友(2009-12-09):
这贴一定要定 小日本一定要BS 难道这样一个小小的切换不能在工厂完成?还是他们希望 一次卖两控?

网友:
改后成了日本手了,怎么变回美国手啊?

引用 楼主:
注意!!!!!!!!!!!!!!
改后要重新确ren一下是在美国手,日本手还是别的手模式.

网友:
改手请参看本论坛发表的6EX说明书!

网友:
这帖不能不顶

网友E:
技术贴,同顶!

网友F:
太爽了,改了固定翼功能不知道和以前用直机模式来飞三角翼有什么区别?

网友G:
顶 这么一改,就变成二只控了

网友H:
楼主题目是T6EXHP改T6EXAP,可是传的图片介绍都是T6EX 2.4G的控!弱弱的问一句 T6EXHP和T6EX2.4G除了发射部分不一样,其他电路都一样吗?因为在某贴有人说两个控好像不一样!
“
虽然T6HP号称跟6EXHP的程序一样,其实只是功能模仿而已,芯片和程序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改为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