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桨的寿命和玻纤桨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09-08-18):
由于炸毁了原装的碳桨,现在只能用木桨飞,有经验的同志告诉俺一下,多少个起落应该更换木桨? 我现在使用的是PRO

再加一个问题, 我对木桨不太放心,所以有换玻纤桨的想法,但看过不少朋友说玻纤桨很硬,很容易磨损桨夹,不知道是不是.   我练习航线和小3D,是否OK?

网友A:
4MM横轴+玻纤桨  3D炸机中联不保
木桨桨根浸502 强度应该没问题,当然夹片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M横轴+玻纤桨  3D炸机中联不保
木桨桨根浸502 强度应该没问题,当然夹片不能少

恩,我市桨根上502的。 多少个起降应该更换木桨呢?

网友:
我飞到炸浆才换

网友:
檬皮完整,没有变形就可以用。木桨落地有一点擦伤就赶紧换吧。不然射了伤人估计能买几十副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

网友:
我的木桨用了几个月了 有时候有双桨出现 有时候又没了 懒得换 连皮都没有破 现在心理正刊刻不按呢 老也不炸也闹心

网友:
建议玻纤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