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8-18):
几天能我归置tt01的时候多出来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是那里的。请老鸟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呀。。。应该是转向保护器但是安装在哪里我不知道很郁闷啊

网友A:
只在2个地方见过这个东西,一个地方是大奖根部的铜环,二个地方是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2个地方见过这个东西,一个地方是大奖根部的铜环,二个地方是滑动轴承

能否给个图片 我实在是找不到。

网友:
这不是轴承。
也不算固定环吧?固定环那有这么花

网友:
环上有没有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