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控上的 双向旋钮通道 可否改成双向开关通道?

楼主(2009-08-19):
小弟使用TDF6A 想把第6通道改成 开关通道 不知可行与否 可行的话 如何改装?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下面的人来回答

网友B:
通道一般都是比例,要你的接收机支持开关才行。

网友C:
比例是N ( N>> 2 ) 个状态,开关是两个状态,你将电位器的三根线拆下来直接对应接到开关上,就成了开关通道了~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详细点吗
你说的比例状态 N ( N>> 2 ) 是什么意思
还有开关具体怎么接?

网友D:
接个开关把电阻并联到电位器两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