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会了可以练倒飞吗

楼主(2009-08-19):
倒飞的步骤是不是先普通模式飞起来然后再打开3d开关就可以推杆倒飞了,再推杆改为正飞后再关闭3d开关最后降落地面这样的顺序正确吗?倒飞需要注意哪些呢?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问问模拟器去,哈哈

网友:
不知道,我是新来的

网友:
3d 开关在你倒飞之前的任何时刻打开都可以的~
也可以降落到地面后再关闭3D开关~

网友:
玩模型飞机的捷径就是模拟器,不要问了,先练习模拟器去吧,等你可以倒飞悬停后再去飞真的,到时候估计你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问题是模拟器本来默认是3d模式啊!直接翻过来油门往下一拉就可以了。在地面通电后打开3d开关岂不是突然变负螺距油门最大猛转起来了我以前016的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新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模拟器本来默认是3d模式啊!直接翻过来油门往下一拉就可以了。在地面通电后打开3d开关岂不是突然变负螺距油门最大猛转起来了我以前016的机就是这样的!

可以在快要离地面而没地面时切换,着样就不会突然变负螺距油门最大猛转起来了.

网友:
可以在地面先推一半油再切换,我首次就是这样切换的,不过现在都在天上切,落地前切回来。在天上注意高度,一般切3d的时候会掉一些高度。

网友:
我喜欢在地上油门到快起飞时切3D,再上天,这样顺手一点
如果飞惯了普通模式,在天上切会突然掉高度,不熟悉舵量,这样我会很紧张

网友:
所谓地面开3D模式的意思是.........................先推油门达到一定转速然后再打开3D开关。。。。。。。。。。。前提是油门一半以下,不过我一半是在飞着的时候打开的

网友:
所谓地面开3D模式的意思是.........................先推油门达到一定转速然后再打开3D开关。。。。。。。。。。。前提是油门一半以下,不过我一般是在飞着的时候打开的

网友:
我还没学到飞3D

网友:
航线会了是连倒退航线么?呵呵

网友:
电感线圈

网友:
3D...好遥远的梦哦.....

网友:
 一般首翻都会炸机

楼主:
好久都没炸机了决定中午首翻不怕炸机反正我正想炸机后修理与改进一下!感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都没炸机了决定中午首翻不怕炸机反正我正想炸机后修理与改进一下!感谢各位高人指点!

期待炸机视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