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下 dsx7 油门设置

楼主(2009-08-19):
如果你是从FUTUBA的6exhp转过来用DSX7 的话,要小心油门设置。在6exhp里,油门必须反向才能由下往上推,才是最小到最大油门。

然而在DSX7中,油门本来就是反向的(相对6exhp而言),不需要在控将其设置为反向。也就是说,在normal情况下,DSX7的油门敢从下往上推,油门就是从小到大。

我刚拿到控的时候,我以为和futuba一样,当我一反向,我靠,最大油门!!!!450的大桨打在我的膝盖上,还好闪得快,一个小口,否则。。。。。。。

网友A:
调机的时候最好是拔电机线
另外这个反向不反向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应该是十字盘行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机的时候
另外这个反向不反向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应该是十字盘行程的+-问题

最好是拔电机线,有一次我熄火模式的时候不小心油门设置成反向了 飞机疯一样的转起来 还好是螺距的 飞机没飞起来 吓死了

网友B:
莫非是不同的DSX7
我的怎么要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不同的DSX7
我的怎么要取反

我的是DSM2版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2010-04-13):
晕,该死的DSX7 ,刚才我也差点杯具了

网友:
jr和futaba正好是反向的
第一次接电机调试时,千万要把大齿盘或者螺旋桨断开

网友C:
不在零点电机无法启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零点电机无法启动的呀

有的电调没有油门保护功能,特别是早期和低价的电调,不管输入是多少,甚至没有输入的情况下马达都有可能会动。。

网友:
这点就futaba设计上就不太人性了,每次都要记得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