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 修复锂电的方法- -~!别拍砖

楼主(2009-08-19):
电池
大肚子了 有个好办法哦~以前从报纸看到的 用 三四层报纸将电池包起来 然后外面用保鲜膜缠几圈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哦~三四天就会肚子小了 然后拿出来 常温放几天 别拆开包装哦 放几天以后再拆开在充电试试 ~我用过 效果还可以
别拍砖哈

网友A:
 真的有用?

网友B:
 高手 解释

网友C:
传说而已,没有什么科学的理由吧

网友D:
锂离子电池相对有效,锂聚电池基本没用
原理好像和离子活性有关系

网友E:
能不能行啊?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F:
对对,哪位高手给讲讲,有没有科学道理。有就试试

网友G:
没道理吧 ....

网友H:
气体的热胀冷缩~~~

网友I:
锂离子应该是可以,因为内部是液体的。冰冻在解冻过程。杂质会先融化。据说是这样。可以恢复电池容量。

网友J:
以前试过,基本没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有用呢- -?用报纸抱紧了么?保鲜膜抱紧了么??是冷藏嘛?温度10°

网友K:
到时候连冰箱一起炸就爽了

网友L:
这种方法是离子电池用的,但航模不用离子电池啊。注意一点,是放急冻室离。O度才成

网友M:
以前有块手机锂电池,放得太久了,充不上电,但没有大肚子。
这样处理了以后,又用了大约半个月(连手机一起丢了),效果很明显。

楼主:
有用没用的 找一块 块完蛋的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反正快完蛋了 试试又何妨!

网友N:
电池这玩意千万别乱试爆炸了那就划不来了

网友O:
锂聚电没用

网友P:
我这动力电掉电厉害怎么修复?

网友Q(2009-09-19):
不知道行不行..以后大肚子了,试试看`

网友R(2010-01-12):
把冰箱给炸了~轰~

网友S:
谢谢,我正好有块3310的电池不行了,抽空试试

网友T:
放冰箱不怕有毒,其实不用冰箱,我上次也过放了一块电,怀孕了,用平衡充修复不了,后来用万能充独块充到3V左右,接着用平衡充来充,过几天就流产了,活到现在都正常

网友U:
独自隔岸观火~悠然自得~

网友V:
别试 我 笔记本 电池 就 按此方法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