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的遥控半径是多少?

楼主(2009-08-19):
天地飞6C的遥控半径是多少?准备想装
FPV
设备,怕飞丢了,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A:
这控是飞直机专用的吧,,,,你要想飞固定翼,建议你还是去用,06A,,,
要用FPV的话,就要换个控了,,,,加个天线。

楼主:
55555,的确是直升机的,是我从450电直上面拆下来的,不知道遥控距离有多远,要真买一个远距离的控,推荐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