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投资fpv

楼主(2009-08-19):
已有载机的情况下千元以内能不能搞一套FPV设备?另外用定向天线的话效果能够提高多少?

网友:
要看你要求的距离和效果,无线收发+便宜摄像头1000元内没问题,但是是不是还要录制设备,反正慢慢你就会明白,FPV是无底洞,我的投入大约超过4W。

网友:
买设备的时候~如果是新手,就要考虑一下买国产的用着先,~因为自已会不会有时候大头虾把线接反了~把设备烧~进口没保修了~而国产就可以保修。我都烧过二次,但都可以保修~

网友:
呵呵,谁说进口的没保修来着,我的进口图传都有保修的。

网友:
这个,还是GF的专业,人也热情~~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GF的是进口的???貌似 就是罗美的哦

网友:
FPV为什么是个无底洞????请前辈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简单的说,一开始我飞,就是翼龙,500mw 2.4G视频,1个300多的摄像头,ppm接收机,XXD电机电调,飞机的成本不超过1500圆。
2年后的今天
4架FPV飞机,小袋鼠,风神,乌鸦和凤凰, 风神,乌鸦和凤凰都有自驾返 ...
果然是無底洞....不過好玩就好摟

网友:
这个洞够大的~~  另外请教前辈 小袋鼠,风神,乌鸦和凤凰那个更适合FPV

网友:
都比较适合,乌鸦风神适合长距离的,另外两个适合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