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与500的设置可以一样吗

楼主(2009-08-19):
本人新入了台500,不过不会设置控的所有参数,想请教前辈,可不可以把450的设置照搬到500的设置上呢

网友A:
不能照搬,只能参考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照搬的话估计你的飞机开始离地就挂了,说不定还没有离地已经挂了

网友C:
每台JJ都不一样。

网友D:
大概,但要付合你手感

网友E:
应该说具体设置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每个机器都有不同的数值,每个机器每次调完都会是不同的数值.......但方法一样.....一个会了都会的.....但是不能完全照搬,除非你运气非常好,呵呵....

网友F:
500说明书上有设置呀....
严格按照说明书建议的数值调整
500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