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升机级别问题

楼主(2009-08-19):
请问一下 电直的 250级 450  500 等级别是如何区别划分的  还有油直的 30级  50  90级  120级 又是如何区分的呢?|多谢了

楼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3D   3C飞行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自问自答

电机的级数,根本不是什么油动的,油动的240级就属于大型航模了,几公斤的飞机40级就够用了,而电动的370级也只能用在几百克的飞机上
电动的最早都是有刷的,级数是根据内径来算的,370级也就和胶卷盒差不多大,而现在的大都是无刷,主要参数是KV值。
油动的是根据汽缸容积来算的,分级标准在不同的厂,和不同的批次不尽相同,如固定翼发动机O.S. GP-07,10,15,25级的容积分别为1.13cc,1.75cc,2.49cc,4.07cc而GMS生产的25级则是4.04cc,至于怎么算级数,你按这个比例算算就明白了,这就像国产摩托车一样,标的是125,但实际上只有133cc,再说这个也没有必要算那么清楚,,知道个大概就够了,毕竟也不是专业的,多泡泡论坛,一般都有很多这类知识的,希望你能从航模里面收获知识和乐趣

楼主:
3D

花式飞行  但是 3C没有查到  请高手解答  还有什么叫F3C飞行

楼主:
F3A

什么意思

网友:
3c是规定动作,分为静态和动态动作,3d是自选动作,得有几十种之多,每个动作有不同的难度系数;就动作本身来看,3c追求柔美舒展,行云流水,大气精准的感觉。3d追求的大概就是暴起暴落,急速翻转,死亡螺旋之类的极限动作,看得人血脉喷张,心惊肉跳的感觉。再说:3c类似阳春白雪,3d就雅俗共赏了。就难度而言,不管3c还是3d,练到高手的境界都是很耗费时间精力金钱和天赋的~~
直升机的级别,30,50,60,90应该是按照发动机来分类的,越大表明发动机越牛吧~~
亚拓的电直:450应该是最早出的,沿袭了有刷电机的分类,应该和380电机分类差不多,所以用450命名;后来出了600电直,是因为用600mm的桨来命名;700用的是700mm的桨所以命名700了;在后来的500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桨是425mm的,不知道为什么叫500,可能是因为夹在450和600之间吧;250我就更不知道是用什么命名的了。
其实logo的命名很科学,严格按照桨的长度来命名,400就是用400mm的桨,500就是用的500mm的桨,600就是用的600mm的桨,700就是用的700mm的桨……
纯属自己瞎掰,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客气了~~
3C的动态动作大多是利用惯性来完成的,大的内外筋斗,垂直拉起,垂直俯冲等等;而3D的大多数动作有点旱地拔葱的感觉,利用桨距的急速正负切换来完成。

网友:
学习了, z之前一直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