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1用在什么机型上?

楼主(2009-08-19):
我听说GV-1如果要用在汽油
发动机
上的话还要改动传感器接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它可以直接用在JR260汽油直升机上吗?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主要是那块磁铁的位置,让它在合格的位置上才能设置正确的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