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使用泰世的无副翼系统gu-365,进来报个到。。。

楼主(2009-08-19):
我在使用gu365,希望通过此贴能够学到关于无副翼的知识。大家请说说自己的使用经验和感受。[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好,我先说说!

缺点
1。 尾巴锁不住
2。 起飞未离开地面时,经常会忽然有大角度前倾或者右倾的情况,很吓人,已经檫坏了两付大浆。
3。 365上设置的地方太少,基本就是一个三轴陀螺。只能使用FF9的Exp设置手感。
4.   对振动非常敏感

优点
1. 轻
2. 便宜

网友:
正想上呢,希望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保持联系哦

网友A:
我的感受同样。
缺点
1。 尾巴锁不住。
注解:锁尾效果远差于gy401,感觉跟200圆的陀螺仪差不多。
2。 起飞未离开地面时,经常会忽然有大角度前倾或者右倾的情况,很吓人,已经檫坏了两付大浆。
注解:同样遇到过这种情况。
3。 365上设置的地方太少,基本就是一个三轴陀螺。只能使用FF9的Exp设置手感。
注解:调整不好时感觉操控响应线性差,杆量稍小无反应,杆量稍大反应突然增大。
4.   对振动非常敏感。

优点
1. 轻
2. 便宜

网友:
缺点
1、锁尾效果还可以,打尾舵急停,回弹力道比401强。
2、起飞的时候不太稳定,但没有出现过忽然大角度前倾,右倾的情况。
3、调试容易出错,没调好的时候,十字盘会自己慢慢倾斜。

优点
1、轻
2、便宜

现在不玩无副翼了。

网友:
同感,365要用DS09GMD情况才会好些,感度开高了就会疯狂甩尾,还特别怕震,震动一打十字盘就偏

网友:
我用这个东东感觉还不错啊。锁尾确实不如GY401,但比价位GY401之下的其它陀螺仪不差,也没有感觉到锁不住尾巴(悬停和航线,3D因本人技术不行没试过)。另外还比其它陀螺仪多2个通道呢。

自己的送朋友了,现在蛮怀念的。保不准今后还会收一个呢

网友:
俺,没用过GU365,,不过,可以推测::
这个东西对十字盘极其三个舵机的‘精密度’要求很高,
对舵机的推力也要求高。对振动容易过敏也是情理之中。

现在的直升机,副翼已经很小、很轻了,气动阻力和重量都不大。俺觉得保留副翼更好。

网友:
剛想入手

好意見,看來要調好非花點耐心及知識

网友(2009-11-30):
还想上这个呢,一看大家的评价,怕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点
1。 尾巴锁不住。
注解:锁尾效果远差于gy401,感觉跟200圆的陀螺仪差不多。
2。 起飞未离开地面时,经常会忽然有大角度前倾或者右倾的情况,很吓人,已经檫坏了两付大浆。
注解:同样遇到过这种情况。
3。 365上设置的地方太少,基本就是一个三轴陀螺。只能使用FF9的Exp设置手感。
注解:调整不好时感觉操控响应线性差,杆量稍小无反应,杆量稍大反应突然增大。
4.   对振动非常敏感。

优点
1. 轻
2. 便宜 ...

同感!
最大问题是飞的时候操控感好差,有点不受控的感觉,打舵反应时快时慢,自旋时打舵根本是恶梦!

已经放弃,准备上Mikado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