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Y520的行程问题

楼主(2009-08-19):
在网上找到了520的设置,基本都明白了,就有一点还望老前辈们指教,
第三个选项,关于尾
舵机
的行程设置,说是要配合摇控器来设定,
不明白,有明白的能否告诉我呢,现在尾舵机的行程很少,更不要说会撞墙了,
怎么才能通过陀螺的设置调大行程呢?

网友A:
上柱香 口中念:大点 大点 大点

网友B:
第三个选项动摇杆,滑块到你想到的位置就OK了三

楼主:
是不是要先找到尾舵机的中立点,然后再设置520的行程呢,如果要找尾舵机的中立点,是不是要先把陀螺的感度变成非锁状态?
怎么变成非锁状态,我改了GYRO SENS中的POS.0,变成了20%,可520变成了闪的紫灯,郁闷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我也烦不会调,帮丁页

楼主:
上优酷网上找,有520的设置

网友D:
行程小,
估计是舵机滑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