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旋翼头装在450SE上! 阳台试飞视频...

楼主(2009-08-19):
PRO的旋翼头! 其他的基本都不动( 仅稍稍调节了一下十字盘拉杆! ) ........

网友:
请教怎么发新帖呀

网友A:
直接就能装到普通450上面了?

网友:
能互换的?

网友B:
这个真的是400pro 的旋翼头? 副翼不应该在主翼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是400pro 的旋翼头? 副翼不应该在主翼上面吗?
------在下面啊!

楼主:
!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装到普通450上面了?
--------------- 只把原来的十字盘连杆稍作调整即可!   主要是看重PRO的加长横轴(大约1厘米,相当于用330的浆)!  更好的精度和稳定性! 。。。

网友:
我也改个去。。。

网友C:
看过很多LZ飞的视频,技术很好

想看看悬停不动能有多大的幅度和难度!
见别人发帖问,怎样悬停算合格。
真的靠技术是不是能一动不动。
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悬停不动能有多大的幅度和难度!
见别人发帖问,怎样悬停算合格。
真的靠技术是不是能一动不动。
目标
---------- 自己的体会是短时间(稍长的可以十多秒吧!)可以做到!但是遇到打舵时! 就会有些轻微的变化和舵量的修正! 机机就会有些浮动和飘逸哦! 。。。。 火候还不到吧! 应该还有一定提升的空间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悬停不动能有多大的幅度和难度!
见别人发帖问,怎样悬停算合格。
真的靠技术是不是能一动不动。
目标

真的靠技术是不是能一动不动

掉问号了吧?
真的靠技术是不是能一动不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只把原来的十字盘连杆稍作调整即可!   主要是看重PRO的加长横轴(大约1厘米,相当于用330的浆)!  更好的精度和稳定性! 。。。

相当于用330的浆=
更好的稳定性    好理解
更好的精度        何来?

网友:
这么小的地方,飞得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用330的浆=
更好的稳定性    好理解
更好的精度        何来? -----------PRO旋翼头上的组件有所改进! 更重要的是十字盘较前加大!  精度更佳! 目前个人体会..!

网友:
飞得很好哦

网友E:
LZ

有没有注意到RADIUS比SE/V2的加长了?如不换450PRO的主轴,那么你的螺距行程就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注意到RADIUS比SE/V2的加长了?如不换450PRO的主轴,那么你的螺距行程就小了一些.
-------- 问题不大! 主要调正螺距!负螺距就要小些了!   目前不飞3D!

网友:
飞的地方比我还小,你

网友:
LZ的技术让人佩服。转数好高啊,一开始我以为开了3D呢。YT的东西从声音上听的确十分十分精确的啊。

网友:
照片里的JJ中联写着“TAROT ”。飞越的

网友F:
LZ很喜欢在阳台裸飞 ,我看了不下5次了

网友:
LZ机机调得不错啊,技术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很喜欢在阳台裸飞 ,我看了不下5次了
------不是喜欢! 是没办法啊! 外场只有周末才可能去啊!

网友:
我都試下跌

网友:
打錯了,是我都試下改才真

网友G:
对了 怎么桨夹的螺丝上加了垫片?

楼主:
!

引用 网友G:
对了 怎么桨夹的螺丝上加了垫片?
--------是这样!  不装这个垫片(约厚:0.78毫米!)   感觉大桨夹主螺丝的螺纹短了一点! 有点锁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