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阿6exhp油门有问题

楼主(2009-08-19):
油门从零开始往上拨 摇杆20%处会自己归0油门 然后继续油门从小到大

也就是不顺畅
根油门曲线没关系。。。油门曲线是对的 2架飞机都这样 肯定是控的问题这个怎么办

网友:
怎么造成的

楼主:
莫名

上次拆开修微调开关

今天发现不对

刚才我又拆开 挑掉了几根狗毛 东摆摆西动动 再装上 第一次不行 第二次就好了。。。。

楼主:
又不正常了  这个问题是间歇性的  郁闷阿 谁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阿a

网友:
可能电位器不行了

楼主:
电位器那里可以换。。。

网友:
往电位器里喷点WD40看看。狗毛?该不会是狗狗在控上留味了吧?

楼主:
现在的控 在摇杆20%的地方 油门时0 往下会抖一下 网上正常。。。。

网友:
电位器可能挂了

网友:
电位器挂了,我以前也出个这个问题,但不是一样和你我的是油门拉到最低飞机转起来要要往上走点点飞机才停下。换了电位器就好了。要不你找电子清洁剂喷一喷,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修了,换个电位器 番禺有个张辉修控,我的6EX就是找他修的

楼主:
是不是叫辉戈阿,我已经找他了 不过他白天不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