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正负极相接了一下,暴了挺大的火花,不知道电池会坏吗 ...
电池正负极相接了一下,暴了挺大的火花,不知道电池会坏吗?

楼主(2009-08-19):
电池
正负极相接了一下,暴了挺大的火花,不知道电池会坏吗?

网友A:
如果是接触时间是瞬间或者很短暂,那就当然不会。我们平时在旧货市场电池堆里拿到一个没有贴纸的电池,就是这样故意瞬间短路一下,用万能表来看它的C数的。

楼主:
没坏就好,下次要当心点了.

网友B:
不会,我的也碰过

网友C:
量一下电压吧,我的两个电池互相短接,结果一个0V,一个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