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如何关闭3D模式啊?

楼主(2009-08-19):
我在凤凰里飞的好好的,换到G4里好像只有3D模式,不知道该如何切换到普通的模式,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映射F.mode 开关到 3-pos switch

楼主:
多谢,我昨天也摸索出来了,
原本F.mode在smoke上,而smoke控制了电源,要先保持电源在开的情况下再切换F.mode到3-pos switch上才行,否则就引擎就被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