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diy了三个多月的油o终于完工了。多图

楼主(2009-08-19):
从5月30号开始把船壳拿到手后一直就是忙着diy船的各部分零件。今天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整船的零件基本上全部做好了。一下是每个零件的diy过程。希望同大家分享分享。 图很多有的是以前上过的有的是新的。每张图片都有详细的讲述。

先开船壳的前卡位

先开船壳的前卡位

为了好看点在通风口处加上筛网

为了好看点在通风口处加上筛网

开好通风孔

开好通风孔

这是船盖的盖锁部分

这是船盖的盖锁部分

与盖锁的连接部分

与盖锁的连接部分

在底下打孔攻牙用来上住船身

在底下打孔攻牙用来上住船身

盖锁的两部分做好了

盖锁的两部分做好了

分开看看

分开看看

这是发动机连杆和陀推杆的连接器

这是发动机连杆和陀推杆的连接器

盖开孔先画好线

盖开孔先画好线

装上盖锁

装上盖锁

装好后的效果

装好后的效果

我的孔是这样开的

我的孔是这样开的

开孔

开孔

开好了五个孔

开好了五个孔

准备用上的筛网

准备用上的筛网

先用硬卡纸画出样板图

先用硬卡纸画出样板图

开始开边通风孔

开始开边通风孔

开好了两边的通风孔

开好了两边的通风孔

好看

好看

楼主:
单向阀部分

虽然是自己diy但防水效果非常好

先做好阀的主体部分

先做好阀的主体部分

密封圈在后面

密封圈在后面

单向阀所需要的东西

单向阀所需要的东西

装在船上的效果

装在船上的效果

开料车出单向阀的主体部分

开料车出单向阀的主体部分

这个工艺很重要。利用铜的韧性反方向开车床。用车刀的倒角车出倒边来限制o型圈的脱落。

这个工艺很重要。利用铜的韧性反方向开车床。用车刀的倒角车出倒边来限制o型圈的脱落。

楼主:
发动机摇臂部分

摇臂

把穿轴承的螺丝车成倒角型,原因是让轴承的中心活动灵活。

把穿轴承的螺丝车成倒角型,原因是让轴承的中心活动灵活。

摇臂部分的全图

摇臂部分的全图

分解图。转盘上下分别用上两个轴承。活动更顺畅

分解图。转盘上下分别用上两个轴承。活动更顺畅

装上发动机看看

装上发动机看看

装好后的样子

装好后的样子

这是摇臂的diy过程。先开料

这是摇臂的diy过程。先开料

车出摇臂底座

车出摇臂底座

上到发动机量量高度

上到发动机量量高度

开球头孔

开球头孔

发动机的化油器连接部分

发动机的化油器连接部分

楼主:
陀系部分与托片部分

陀系 最复习的部分

开料

开料

先打一排孔再锯。省下很多功夫

先打一排孔再锯。省下很多功夫

不锯好的料铣平

不锯好的料铣平

铣好后的料

铣好后的料

先偷空中间

先偷空中间

偷空后的样子

偷空后的样子

偷空下面减轻重量

偷空下面减轻重量

上面也是一样的原理减轻重量

上面也是一样的原理减轻重量

开料做陀的连接器

开料做陀的连接器

打个上下同心孔

打个上下同心孔

用铜车出方向的摇臂部分

用铜车出方向的摇臂部分

开料做转向部分

开料做转向部分

也是先钻孔再锯

也是先钻孔再锯

把料铣好铣平

把料铣好铣平

做出初型

做出初型

开出6mm的槽用来夹住陀板

开出6mm的槽用来夹住陀板

铣出摇臂部分

铣出摇臂部分

摇臂部分初型出来了。请看后面的图摇臂部分最后是修改了的。

摇臂部分初型出来了。请看后面的图摇臂部分最后是修改了的。

攻上球头的螺丝孔

攻上球头的螺丝孔

陀系做好了

陀系做好了

摇臂部分开始改进

摇臂部分开始改进

把原来的一分为二

把原来的一分为二

用上刚才车出来的铜摇臂

用上刚才车出来的铜摇臂

小零件做好了。请看最后的整体图

小零件做好了。请看最后的整体图

开始用6mm的铝板做陀板

开始用6mm的铝板做陀板

画好线后开出来的料

画好线后开出来的料

铣出斜边

铣出斜边

左右两边

左右两边

画线要去掉多余的部分

画线要去掉多余的部分

锯去多余的部分

锯去多余的部分

装到船上去看看效果

装到船上去看看效果

做好后的陀系

做好后的陀系

铜杆的部分已经改进了。所以这个零件是没用的

铜杆的部分已经改进了。所以这个零件是没用的

网友:
高手!
绝对是高手!
请问LZ的球头是在哪里买的?能否给个链接?发站内短信也行。

楼主:
润滑系统。。油杯

1:用实心铝车出来的油杯费时。但享受过中的乐趣 (图片的顺序有点乱,将就将就。 )

用0.5的钻头打出空气进入孔

用0.5的钻头打出空气进入孔

做好后的东东

做好后的东东

装在船上看看

装在船上看看

直径30mm的实心铝

直径30mm的实心铝

先车出油嘴

先车出油嘴

转上12mm的孔然后车成空心

转上12mm的孔然后车成空心

楼主:
请不要插队好吗?还有很多图要继续发

楼主:
设备创加固

原来想在原设备创的木板上涂上环氧加固,但涂上环氧后还是觉得不好看。所以用铝板重新diy了一块。

原来的木板设备固定板

原来的木板设备固定板

开好料画好线开始铣出空位

开好料画好线开始铣出空位

开陀机孔

开陀机孔

第二个陀机孔

第二个陀机孔

这是面板与设备合的连接底柱。

这是面板与设备合的连接底柱。

为陀机螺丝孔攻牙

为陀机螺丝孔攻牙

完成好后的底板与设备创

完成好后的底板与设备创

猜猜这是什么东东?

猜猜这是什么东东?

两头大中间细

两头大中间细

打孔攻牙

打孔攻牙

设备创钻孔

设备创钻孔

原来用环氧加固的木板设备板。已经被我废除了

原来用环氧加固的木板设备板。已经被我废除了

用环氧重新加固了木条。并在木条上扫多层环氧,防止木板进水后变形

用环氧重新加固了木条。并在木条上扫多层环氧,防止木板进水后变形

终于开古了。刚才的那条用铝车的东西是用来加固两木条之间的强度的。

终于开古了。刚才的那条用铝车的东西是用来加固两木条之间的强度的。

楼主:
陀机的陀板改造

看着塑料的陀板就是觉得不舒服。觉得不够力。于是就改改改。。。。。。。。

用30mm的铝棒车出平面

用30mm的铝棒车出平面

车出与陀机的连接部分

车出与陀机的连接部分

把原来的摇臂车成圆形。用回原来的中心套。因为如果直接连接铝陀板陀机会直接受力很容易扫牙

把原来的摇臂车成圆形。用回原来的中心套。因为如果直接连接铝陀板陀机会直接受力很容易扫牙

车出初形的陀面

车出初形的陀面

继续做另外控制发动机的一个陀面。这个比较小点

继续做另外控制发动机的一个陀面。这个比较小点

完成后的两个东西。漂亮多了比起原来

完成后的两个东西。漂亮多了比起原来

分解各个小零件部分

分解各个小零件部分

两个陀板和发动机的控制陀板

两个陀板和发动机的控制陀板

楼主:
t把

t把

用8mm的铝板开料

用8mm的铝板开料

铣平锯口

铣平锯口

开好的材料

开好的材料

中间偷空

中间偷空

连接起来看看

连接起来看看

车出进油的润滑机构

车出进油的润滑机构

基本上完成各部分的小零件

基本上完成各部分的小零件

车出进油口

车出进油口

装上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装上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来个完成后的图片

来个完成后的图片

润滑机构

润滑机构

用上双0型圈防止油从旁边漏出

用上双0型圈防止油从旁边漏出

各部分小零件的特写

各部分小零件的特写

楼主:
刮水嘴

因为不想从船底进水破坏船身的结构所以采用了双刮水嘴来冷却

用5mm的不锈钢无缝钢管开出两刮水嘴的长度

用5mm的不锈钢无缝钢管开出两刮水嘴的长度

磨好斜口后的刮水嘴

磨好斜口后的刮水嘴

装在船上的效果

装在船上的效果

做出刮水嘴的支撑柱

做出刮水嘴的支撑柱

螺丝一直攻到底。然后中间和尾部分别用上两个顶丝来固定两条不锈钢管

螺丝一直攻到底。然后中间和尾部分别用上两个顶丝来固定两条不锈钢管

做好后的支撑柱

做好后的支撑柱

楼主:
排气管的尾撑

这尾撑做得比较单薄。还要继续改进来抵消发动机的震动。

先开料做出支架

先开料做出支架

铣出初型

铣出初型

做排气管的固定支架

做排气管的固定支架

完成后的各部分

完成后的各部分

装到船上

装到船上

楼主:
导流螺母

因为市面上买不到1/4英寸的导流螺母。所以决定自己diy一个出来。但为了找这1/4-28的美制丝攻。可谓是历尽艰辛。

很艰难才找到的丝攻

很艰难才找到的丝攻

先开出5.3的孔。用来攻牙用的

先开出5.3的孔。用来攻牙用的

锯断铜棒

锯断铜棒

攻牙后上进软轴看看是否合适

攻牙后上进软轴看看是否合适

把刚才开出来的铜棒挫成子弹头的形状

把刚才开出来的铜棒挫成子弹头的形状

做好了。哈

做好了。哈

楼主:
发动机的磨合和开船身安放发动机的位置

。。。。。。

楼主:
最后发几张pp的图片给大家

终于发完了所有的图片了。累啊累啊。。。。。。。。

全部零件拆掉检查螺丝的松紧后再打上螺丝胶

全部零件拆掉检查螺丝的松紧后再打上螺丝胶

光pp

光pp

车了个铝的东西用来固定铜管

车了个铝的东西用来固定铜管

加上两个0

加上两个0

网友A:
对LZ很佩服.手工也正.
约在5年前我也好象楼主一样喜欢自己DIY零件,细到每一个能自己做的都做.不过现在太忙已没有时间自己DIY了.

另外对LZ提出一意见,供参考,有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1.舵系没有舵保护,万一撞到东西受伤的会是船体.
2.设备舱板可用环氧板,比铝板更轻.我帮模友装船都会改成环氧板.
3.要想更耐用,侧板改成环氧板.
4.排水阀的后面的网不要用,到时船内有细小的垃圾就会把网塞了排不出水,换成一根2MM的螺丝或钢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发完了所有的图片了。累啊累啊。。。。。。。。
u
晕,文字都未编辑完按了回车就发贴了
补充:加上两个o型圈刚好与老鼠尾密封起来不水不会进
最后尾部的螺丝部位全部打上705硅胶防水。(虽然油船不怕进水,但我觉得水还是进小点好。)

网友:
此船乃无价之宝~!~~

网友:
太强了,很长见识。

网友:
牛人诞生了,佩服LZ的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LZ很佩服.手工也正.
约在5年前我也好象楼主一样喜欢自己DIY零件,细到每一个能自己做的都做.不过现在太忙已没有时间自己DIY了.

另外对LZ提出一意见,供参考,有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1.舵系没有舵保护,万一撞到东 ...

很多谢飞云兄你的意见。和你一直以来耐心的技术指导。其实这船能装起来你的功劳也是最大的。
陀板我已经做了保护的只是图片没看出来。关于出水口的地方我会改进的。下面是我的陀做的保护你看看是否合理?

上陀面的大螺丝旁边我上了一颗3mm的顶丝。

上陀面的大螺丝旁边我上了一颗3mm的顶丝。

大螺丝夹紧陀板后我会把那顶丝收进大约0.5mm左右。一来可以固定陀板不会往后翻起。如果遇到大的外力作用后那 ...

大螺丝夹紧陀板后我会把那顶丝收进大约0.5mm左右。一来可以固定陀板不会往后翻起。如果遇到大的外力作用后那 ...

楼主:
陀保护

当陀陀遇到强大的外力作用后那收进0.5mm的顶丝就会吃掉陀的铝孔而使陀板向后翻。从而起到保护船身的作用。

网友:
撞了一次可以,但在撞第二次或多次呢!3MM顶丝不够的,当他与铝板产生了一磨损就会没作用,
建议打通用3MM铜螺丝,或2MM的铁螺丝.这样撞断的只是铜螺丝,马上换上螺丝就可继续玩了.
引用 楼主:
当陀陀遇到强大的外力作用后那收进0.5mm的顶丝就会吃掉陀的铝孔而使陀板向后翻。从而起到保护船身的作用。

网友:
今天早上再顶,昨晚没看完。

网友:
昨晚深夜楼主还在上图,实在不忍插班打断,如此呕心沥血之作,是必须要顶的。
经典之作,祝早日首航成功,并上视频,以供学习。

网友:
问一下,舵系的 舵保护是什么东西?
以前没见过。

网友:
楼主,你和船拍得不错,我想问问你所用的是什么相机?佳能还是尼康?1200万象吗?镜头是否原厂?请楼主推荐你台单机给我,我想买一台。感谢。

网友B:
单向筏用玻璃弹不好吗?白色BB不耐油, 小钢珠又有氧化的危险.

网友:
用了不少米吧

网友:
照片拍得不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网友:
手艺确实不错。diy累,而且不比买现成的便宜,但乐趣确实无比。
提个小建议,给船头做一个不活动密封仓,我看你的设备密封舱还太小,如果进水翻船那还是会沉。

网友:
玻璃弹沒浮力!

引用 网友B:
单向筏用玻璃弹不好吗?白色BB不耐油, 小钢珠又有氧化的危险.

密封不了,会進水

网友C:
敬仰
不是船
是零件

网友D:
真是高手,不佩服不行啊!

网友E:
太有拆了

网友F:
下水了沒有?
趕快下水磨車吧。。。

网友G:
LZ绝对是顶尖高手,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不过玩模能入魔到这等程度,实在是不多见的。当然,也许我大惊小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