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539舵机到底可靠不?

楼主(2009-08-19):
!JR539舵机到底可靠不?为什么有人说会莫名奇妙的坏掉?》

网友:
JR控标配的舵机

以前在此论坛听某位玩油直的前辈说,比F牌的3001,3003舵机寿命长一倍,
反正我的几个539用在模型车上,五六年了都没坏。

网友:
比3003好得多了,我认为在一般使用的情况下是性价比很高的标准舵机。

网友:
我周围这3年来坏了不止4个539了,而5年来3001和3003一个没坏过。

网友:
 看来是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啊,这跟使用习惯也有关系,要是一般油固上飞不炸鸡的话用个几年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尽量别用在油直上吧

尽量别用在油直上吧
我有一个用在50的板机上作为副翼舵机,30个起落左右烧了。
主要是受力不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别用在油直上吧
我有一个用在50的板机上作为副翼舵机,30个起落左右烧了。
主要是受力不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