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4#3斜盘拉杆松脱的办法

楼主(2009-08-20):
4#3的斜盘拉杆与众不同,不是上下是球头扣,而是球头,磨损一段时间后极易松脱。轻则被打弯,运气不好就找不着了。我用一根塑料绳破开取0.3左右的塑料丝,把上下栓起来,问题就解决了。注意不要栓太紧,会影响顺滑度!不松脱就行了。图

网友:
办法挺简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LS的不是也有4#3么,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3的斜盘拉杆与众不同,不是上下是球头扣,而是球头,磨损一段时间后极易松脱。轻则被打弯,运气不好就找不着了。我用一根塑料绳破开取0.3左右的塑料丝,把上下栓起来,问题就解决了。注意不要栓太紧,会影响顺滑度 ...

唉,上班就没时间玩了,现在宿舍太小,我的4#3现在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只能玩玩模拟器了。
您这个方法还可以降低拉杆的间隙,不错的

网友:
老爷子 您的4#3真是伤痕累累啊

楼主:
人老眼花,手慢,又爱飞,jj自然是伤痕累累。

网友:
很奇怪的是我之前几个月从没飞坏过副翼
上班以后已经断了3个了 而且平衡杆有次撞成u型了,难道飞飞机也看风水?

网友A:
可以底部加套管顶住十字盘防脱效果不错。自从入了450就觉得4#3B太轻太飘了,手感完全不同,现在基本停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底部加套管顶住十字盘防脱效果不错。自从入了450就觉得4#3B太轻太飘了,手感完全不同,现在基本停飞了。

那肯定是了,刚上班,宿舍就那么点没处放大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