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4NBL 2.4G 飞行测试

楼主(2009-08-20):
昨天上午,去飞电动滑翔,没问题。很高也没问题,可能滑翔机反映慢,即使瞬间失控也没感觉。
昨天下午,我去飞40级油机,我故意飞得很高,>300m,没问题。
然后用天线正对飞机。马上失控,
本来拐弯,副翼停住了,就变成横滚。
然后,天线一歪,瞬间重新对码。就好了。
我很少遇到飞机失控,这次虽然故意的,心里有点底。
也飞得很高,但也是有些惊心动魄。
这个遥控器控制距离,我地面测试,200米左右。
在这个飞行高度上,我的futaba PCM接收机,不会失控的。
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一般我是不会飞这么高的。
便宜的好东西!

网友:
  太感谢LZ的冒险测试~ 我问过2.4g核心模块的工程师,他们说如果供电部份稳定6V,可以空对空达到800米,地对对300米。

考虚到前期稳定性,所以我只给加了7805,等过段时间有空再用7806测试。

顺便卖下广告:

网友:
带有岁月痕迹的飞机

网友:
天线轴端是发射死角,辐射最大的是与天线水平位置。

网友:
老飞机了

楼主:
嘿嘿,补充一下。

这控我是用lama的电池供电,就是2s锂电,很冒险吧。
那个电源指示在60%处。
看样子,不会有问题。
lama的电池,成本很低,
不用专门买发射锂电,
也不用担心3s锂电的高电压.

网友:
2s是完全可以的,AM/FM的高频头因为要大电压,所以才要12V供电,现在高频头换了,功耗就少了,7.4V足够了!

网友:
这个控好丑啊

网友:
哈哈,我们都是找同一个卖家买的2.4G升级模块,不过我是用在恒龙的枪控上的,感觉不错

网友:
那里像控呀。。就是板砖一块。。呵榀

网友:
不知是啥品牌?

网友(2010-08-04):
我的也是HL控上用的~~~你们的接收上面的红灯闪么?我的怎么闪呀闪的?

网友:
4NBL!当年很牛的控,我买时是1500。

网友:
这个2.4G模块很厉害,地面随便可以到1公里以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