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 双误刷飞行时间问题,请老鸟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08-20):
1、4#3B 双误刷飞机买回来配了3块原厂电池,500mah 1块,400mah 2块,飞了10几天,每块电池大概不到20个起落。
   刚开始,每次每个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左右(没过放),现在3块电池 500mah的能飞1分钟左右,1分钟后就只能离地5CM高,400mah的能飞30秒

2、买了2块 400mah  (ALZ的10元一个),新电池,充好电只能飞1分多钟,一分钟后,只能离地5CM

3、又买了  500mah  400mah 各一块(ALZ的,500的15元。400的 10元),充完电后,500的能飞5分钟,400的也能飞4分钟左右,但是第二次充电,500的只能飞3分钟左右,400的1分钟左右。

现在我比较困惑,不知道是电池质量不行,还是飞机有问题,请老鸟帮忙给分析下。

网友:
好像很多同志反映这个哦~

网友:
我的也是,感觉应该是电池C数不够,造成过放,(过放是指在飞行过程中电压很低,飞下来后你再量,由于没用负载,电压又会回到正常值)

网友:
有原厂的不买,买负厂的活该

楼主:
原厂的3块电池,也才每块不到20个起落就完蛋了,叫我怎么放心买啊 ,有谁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进来膜拜神贴~~

网友:
无敌倒霉王,啥事都能碰上。

网友:
折腾的结果!

网友:
就2总可能性
1 首先 当你 觉得 飞机 无力的时候  停下  看看  电池 是否 烫  如果烫  就证明 电池 C 不够
导致超过 电池本身承受能力发电  我有1快 20元800毫安的 电池也这样 飞行时间稍微一长 电池马上 发烫 便宜没好货

2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连续 飞行 2快电池 以上  电机 过热 导致 无力

反正 lama v4的 连续飞行能力 太差  就算电池 用15C 以上的  他的 电机 也不行来女婿不停 飞一块 电池的话
基本 第2快上去没多久  电机 消极怠工 不肯出力了  真是火大 (每次来点感觉的时候 他不行了 萎了 ,总算明白 女同志的 感受了)  窝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3B 双误刷飞机买回来配了3块原厂电池,500mah 1块,400mah 2块,飞了10几天,每块电池大概不到20个起落。
   刚开始,每次每个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左右(没过放),现在3块电池 500mah的能飞1分钟左 ...

换18T的可以飞到3.4V 时间长不少
换过5.2g无刷配的电调,可以飞到3.2V

网友:
不要飞这么低电池死得快,我用4.6g加2g能飞3v,飞两三次电池就费了

网友:
估计还是飞机的问题,双无刷的剩余功率本来就很小,稍微机械部分出点问题就可能飞不上去,比如双桨啊,平衡杆两侧不平衡造成抖动啊什么的,可以把副翼调高一点攻角,能提高点升力,或者像其他帖子里说的换个4#3q的大一些的桨,那个尾桨也大锁尾能力也该强一些

网友:
我的4G3就是大浆的问题,浆尖稍微开花,但不双桨,就是飞行时间1分钟。。。换了新大浆,又能6分钟了!!飞机小,力气不够!

网友:
感觉藤椅、14楼、15楼说得都靠谱。

楼主说的4种电池我都用过,没记录是多少循环,反正不下40了,现在都还能飞5分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