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的电调是香蕉头的,大家是剪还是留?

楼主(2009-08-20):
电池绝大多数都是T型头的
剪了可惜,不剪将来更不方便.如何取舍?

网友:
不用剪的,用刀片割了槊料头,把香蕉头用电烙铁点掉它,在焊T头上去,我就是这样改个

网友:
LS正确 我也是这样改的

楼主:
还好问了下,本来线就短,再剪怕接不鸡头外了.

楼主:
另外,电调正负极相碰要紧吗?要采取保护措施吗?

楼主:
热缩管是用打火机烤一下让它缩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是用打火机烤一下让它缩掉?

焊电调不用包,热缩管用电吹风吹好,不会烧焦

网友:
直接换啦

网友:
之前看坛子里有个模友的老爷子喝醉酒把他的两个香蕉头电池接上了。

网友:
换T插了。我觉得香蕉头不错。但网上的电池都是T插的。